施耐德plc与西门子变频通讯

楼主(2010-11-18):
现有施耐德plc53414, 通过crp81100连接西门子 6se70系列变频, 设置0pkw 4pzd, 需要从pzd1发出启动停止命令, 从pzd 1读取运行信号故障等信号, 从pzd3设定运行频率,并从pzd3读取运行实际频率,  再从pzd4读取实际运行电流,请问变频器现场应该如何设置参数。

网友A:
推荐你仔细阅读《西门子工业网络通讯指南 上册》中的有关S7-300与6se70系列变频DP通讯的有关章节。

网友B:
这个要看变频器手册了,这些通讯字的状态字与控制字,双方要一致对应起来,在变频器手册里有这方面的设定说明,一定要查看一下。把什么信号放在哪个字的哪个位里,要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