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一台电机的编码器输出与另一台电机的编码器输出完全一致?

楼主(2010-11-18):
求助各位大侠,现有两台不同的设备,其中主设备的电机上有旋转编码器输出,接到从设备的PLC输入上,从设备控制顺序为PLC->变频器->电机->旋转编码器,从设备的旋转编码器也接到PLC输入上,要求从设备的旋转编码器信号跟主设备的旋转编码器信号完全一致,即从设备的转速跟随从设备的转速。不知道如何编程实现?

网友A:
主从都由变频器控制?

你现在是要两个电机运行的频率一样?

主变频器的频率输出0-10V接到从的输入上

网友B:
用两个高速计数模块。

网友A:
只是变频器,要求完全一样不可能啊,

你换伺服吧

楼主:
要求两设备的旋转编码器转速一致,而不是变频器的频率一致。

TO:今夜有雨。使用两个AB相输出的增量型编码器,PLC上只有一个高速计数器,要接另一个编码器是否必须换PLC或添加高速计数模块?

如何比较这两个计数器,然后调节从设备的变频器频率,还不能让从设备的频率忽高忽低。

网友C:
你看看闭环控制相关的资料吧!你是 要求从编码器的速度 跟随 主 编码器的速度吧!

简单的就是比例控制,复杂一点就要PID 调节了!

网友D:
买高端的伺服变频器啦。伦茨;丹佛斯;等等。

网友A:
使用变频器是达不到这种要求的,你的PLC是怎么控制变频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使用变频器是达不到这种要求的,你的PLC是怎么控制变频器的?

不论用仕么做,都要采用线性调速,才能达到要求,或者达到精度较高的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使用变频器是达不到这种要求的,你的PLC是怎么控制变频器的?

不论用仕么做,都要采用线性调速,才能达到要求,或者达到精度较高的要求!

因为你的电机和测量的编码器之间存在不可消除的误差,除非你的传动是精密齿轮,而且编码器和被测量的材料,以及电机这三者不能有一丝打滑的现象,

你的这两台设备即使电机的速度完全一至,两个被测量的进给速度也会存在差异,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E:
完全一致?很难,应该没有要求这么高吧,你能说说你这个为什么要完全一致吗?有机会加QQ聊聊:1012451099

网友F:
1、如果精度不高,就用速率控制器实现。不需要PLC和编码器。

2、或者用安川的变频器,马达带编码器反馈的。

3、如果精度要求高,就用伺服的速度控制,只要同步控制就可以。

楼主:
我没有描述清楚,其实不需要精度非常高,也不需要完全一致,是用在生产线上,要求上道工序和下道工序的速度一致,上道工序每分钟生产多少包材料,下道工序就每分钟包装多少包材料,另外,现在上道工序的设备是已有的,不能改变,下道工序是我们生产的包装机,原先时,两道工序分别设每分钟生产和包装多少包,比较麻烦,现在想只在上道工序设定,下道工序自动跟进,下道工序的包装机上有PLC、变频器、编码器、触摸屏等,无伺服电机。要保证上道工序的编码器转一圈时下道工序的编码器也转一圈就行,最好使用现有器件,或做尽量少的改动。

网友A:
你怎么不在机械上想办法?使上下机械同步运行

网友G:
你这个只需要节拍一致就可以了,要求不高,这样的衔接中间一般都需要弄一个储料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