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输出只有N线?为什么

楼主(2010-11-18):
现场施工用的发电机,为什么只有N先输出?这样的话,一相接地时,由于没有地线,会造成危险,就是站在地上,不小心碰到零线,但是我认为,既然发电机这么做,肯定有它的道理,但是为什么?

网友A:
因为你没有拆开外壳看,在里面N线早就被发电机厂家做好内部接地了,也就是发动机的N线是接国地的而且这个地是与机壳上接牢的,所以小型野外移动式发电机的N线即PE线了

楼主:
但事实上,发电机出来的N线确实没有接大地,因为刚刚发生了一起事故,电缆线路中一相接地,系统正常工作,测量大地对相线电压380V,对中性线(就是刚才说的N线),电压为220V,你说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事实上,发电机出来的N线确实没有接大地,因为刚刚发生了一起事故,电缆线路中一相接地,系统正常工作,测量大地对相线电压380V,对中性线(就是刚才说的N线),电压为220V,你说怎么回事?

说明 发电机中性线没有接地。

楼主:
这才是我想要问的问题,为什么不接地?

网友C:
1、发电机是个很小的系统;

2、中性点N不用接地,用电设备接地,即IT系统,也叫保护接地系统;

3、这个供电方式是一个更安全的供电方式,单相接地,系统能正常运行;

4、单相触电事故少!

5、农村、矿山,还有重要的机关部门单独供电时,都采用IT系统,即保护接地系统;

楼主:
1,单向接地,系统是可以运转,但是在运转的同时,增加了对人体的危害的可能性,因为相电压对地已经不是相电压了,成了线电压了;同时,系统有N线输出,单项设备,到处都是N线,极易被人碰到,N线对地,标准相电压,又是一层对人的危害,

2,单相接地时,系统不跳闸,正常运转,这个不叫更安全的系统吧,对人来讲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单相接地时,系统不跳闸,正常运转,这个不叫更安全的系统吧,对人来讲

1、“单相接地时,正常运转”,因此单相触电事故少,是优点;

2、“单相接地时,系统不跳闸”,事故长期存在,是缺点!

楼主:
还有没有同仁,认为这么做,是和发电机有关系的?是不是由于现场乱,易造成单相接地,或者似接非接,产生谐振电流,损坏发电机线包?请大家指正!

网友D:
 加装漏电保护器,安全第一!

网友C:
IT系统,用漏电保护器是解决“单相接地时,系统不跳闸”事故长期存在这个缺点的好办法!

楼主:
漏电保护器,能解决这个问题么?别忘了,IT系统

1,对于单相设备,当漏电的部位在保护器后面是可以起到保护作用,但是假如在开关的前面呢?事实上,这时候的大地已经是相电压了,已经对人身造成潜在的危害了,但是这个时候,开关后面的电流还是平衡的

2,对于三项设备,即使接地部位在保护器的后面,你怎么能知道非接地两相(假如一相接地)电容电流都是在开关的前面流入电网(因为只有这样,开关才会跳),如果在开关的后面,电流在三相间是平衡的,漏电保护器是不动作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漏电的部位在保护器后面是可以起到保护作用,但是假如在开关的前面呢?…

漏电保护器的作用就是这样,在任何系统,都不会保护漏电保护器前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于三项设备,即使接地部位在保护器的后面,……电流在三相间是平衡的,漏电保护器是不动作的

错误!漏电保护器是动作的 。

网友E:
对于小型低压发电机,由于不装设差动保护,中性点引出1线和引出3线效果是相同的,中性点引出1线更方便用户接线。

至于中性点引出1线(N极),是否接地应该由用户自己选择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于三项设备,即使接地部位在保护器的后面,……电流在三相间是平衡的,漏电保护器是不动作的

错误!漏电保护器是动作的 。

能否解释一下,要知道,这里是IT系统,漏电时只有电容电流,怎么肯定电容电流在漏电保护开关后面的电缆中是不平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小型低压发电机,由于不装设差动保护,中性点引出1线和引出3线效果是相同的,中性点引出1线更方便用户接线。

至于中性点引出1线(N极),是否接地应该由用户自己选择决定。

能否给解释一下,用户应该根据什么来决定是否接地?应该是接地最好的吧?其实就是现场施工,也谈不上什么精密仪器、或者防爆场所之类的

网友E:
对:不明白还是不明白 关于引用老愚者 的回复内容:

对于小型低压发电机,由于不装设差动保护,中性点引出1线和引出3线效果是相同的,中性点引出1线更方便用户接线。

至于中性点引出1线(N极),是否接地应该由用户自己选择决定。

能否给解释一下,用户应该根据什么来决定是否接地?应该是接地最好的吧?其实就是现场施工,也谈不上什么精密仪器、或者防爆场所之类的

内容的回复:

我国的400(380)/230(220)V低压系统是大电流接地系统,也就是电源(变压器400V侧以及和这个系统并联的发电机)的N极是直接接地。

1。如果你平时是使用供电部门的电源,变压器N极已接地;如果你的发电机是备用发电机,自己发电时还是使用原线路,你的发电机N极应接地。

2。现场施工,场地开阔,易受雷电侵入,即使是单独线路,孤立供电,你的发电机N极应接地。

3。在房间,小厂房里,在确保不会受受雷电侵入的情况下使用的发电机,N可以不接地。

      一般,发电机N极应接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是IT系统,漏电时只有电容电流,怎么肯定电容电流在漏电保护开关后面的电缆中是不平衡的?

1、RCD漏电保护器,检测的是剩余电流,即你说的“漏电时只有电容电流”;

2、与“电容电流在漏电保护开关后面的电缆中是不平衡的?”没有关系;

3、IT系统是不接地系统,用RCD漏电保护器非常适合,因为它很灵敏,几十毫安的漏电流就能有效切断电路!

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608/D-89D0-923F061F2047-1.shtml

楼主:
每一次回答,都是一种奉献,非常感谢所有回复的人,你们的奉献,才使大部分人受益

但是这里还是不明白,

1,当一相接地时,比如A相,它的接地电容电流增加为原来的3倍,由于别的两相也增加为原来的根号3倍,所以三相的和,仍然不变啊,

2,即使第一条中漏电保护器动作,当开关上口某部位出现接地时,那就是在发电机出口部位,必须有一个总的漏电保护器了,但现场没有,这也是疑问,由于现在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如果是当初安装失误,那就容易理解了

楼主:
3,即使有个总的漏电开关,由于电缆中,三相和不变,如何动作?
请教了!

网友F(2011-04-02):
我很迷惑...慢慢体会吧....

网友G:
这是应该是我国电力系统设计的规范,发电机跳闸是很严重的事故,为了系统的持续运行而设计。当然,发电机出口都配有相关的故障保护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