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KW热继电器总跳,电机电流只有50~60A!

楼主(2010-11-18):
1、1#、2#、3#三台45KW的电机;

2、1#、2#工频或变频控制;

3、3#工频运行;

4、3#工频运行的电机热继不跳闸;

5、1#工频运行时,热继总跳,开机正常,1个多小时后热继就跳;

6、电机电流只有50~60A!!!

网友A:
热继电器的质量问题,换热继电器,北京配电柜

网友B:
2号的热继电器也不跳么?如果只是1号的跳,那可能就是1号的热继电器坏了或者热整定值偏小,不妨与2号的互换试试看

楼主:
由于进、出线头没有压接好,造成接触不良,接触电阻大发热,热继电器在电机工作一段时间后跳闸;

网友C:
又是压不紧出现的故障。应该对每个螺丝做紧固标识

网友D(2011-01-20):
螺丝还真是个问题,接触不良,以后会注意了,谢谢

网友E(2011-03-02):
过去民宅供电用的安全开关,在接线端接触不良后,经常出现无故障铅丝熔断,就是这个原因,接点的热量传给了熔丝。

网友F:
更换质量好的热继电器。

网友G:
还应该注意电机接线端子。

网友H:
这样的话,很可能就是热继有问题,你可以将2#或3#的换到1#上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