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民电器塑壳式断路器

楼主(2010-11-18):
我买了一台上海人民电器(mmt-400S)塑壳式断路器用在配电房的,老是跳闸。一晚跳两次。损失可大了,没有办法,后来换了一台正泰的一直也没有出现过问题,是不是人民电器的太烂了,还是我买到假货了。各位大佬有没有用过人民电器的断路器。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人民电器的产品总体说来还是不错的,当然不排除个别元件的质量有问题.北京配电柜

网友B:
总是跳闸说明那玩意好啊!试想要是总是该跳不跳那岂不是更麻烦了!切忌断路器的选型要讲究,断路器的额定电流、脱扣器形式、动作特性等都需要计算选取,如果不匹配那就会出现问题,包括频繁跳闸问题

网友C:
有好几个 人民 电器

网友D:
上海人民电器厂有限公司和上海人民电器开关厂有限公司,注意看清楚,“开关”---

上海人民电器厂有限公司的前身是老牌上海人民电器厂,历史上的上海人民电器厂塑壳式断路器是名牌产品,但近年对其不了解。对于后者....

网友D:
对于后者....无语

网友E:
都让浙江温州的某些近似品牌给弄瞎了名声!!

网友F(2011-02-06):
我们酒店用的都是人民的开关还看呀呀

 你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G:
呵呵!以后直接买西门子的.

网友H:
西门子的也有打磨翻新的,假冒伪劣的,防不胜防啊!

网友I:
“塑壳式断路器用在配电房的,老是跳闸。一晚跳两次。损失可大了,没有办法,后来换了一台正泰的一直也没有出现过问题,”

1、断路器误跳,特别是“老是跳闸。一晚跳两次”,很可能是安装的问题,例如接线柱螺栓没有紧固好;

2、这种替换,也可能是无意识排出了安装的故障!

网友J:
人民电器和正泰、德力西是属于一个档次的,买到正品的质量应该差不多。次品就不好说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人民电器和正泰、德力西是属于一个档次的,买到正品的质量应该差不多。次品就不好说了。

网友H:
上海人民电器厂有限公司是在上海的老国企,中国著名品牌;上海人民电器开关有限公司是温州乐清的山寨私企,空打着上海牌的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