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问题请教

楼主(2010-11-18):
AQW0=32000 时控制6S70变频器,程序刚下载后输出模拟量是10V,变频运行正反转一个循环反,再启动就变成6.6V。重新下载一遍,和上述一样;请教一下,多谢了

网友A:
程序中的AQW0的值还是32000吗 如果是 那应该是外部负载太大,因为模拟量输出不可能带动很大的负载,6.6V的时候 程序中的AQW0的值 是多少 ?

网友B:
如楼上朋友所说,监控一下6。6V时的AQW0 的值。

-------------------------------------------------

包编程用USB转COM线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西门子S7 200 4级密码解除,三菱Q全系列PLC解除密码。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网友C:
没看明白,楼主表述不清啊!

网友D:
软件实际输出还是3200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