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RS指令各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11-18):
三菱PLC的RS指令 各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恳请大虾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A:
有这个指令吗?我好像没见过哦!

网友A:
不好意思哦,是我见识少了,那个程子华的变频器教程上有这一指令的讲解的啊,今天我刚看到!

楼主:
那我也去看看 chengzihua

网友B:
看下编程手册啊,上面这四个参数具体什么作用有介绍的

网友C:
RS串行通信指令,是通信功能扩展板发送和接收串行数据的批令,第一个数据是发送起始地址,第二个参数是发送字节数;第三个参数是接收起始地址,最后一个参数是接收字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