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是大师哦。用PLC怎么控制伺服定位的,高高手请出招

楼主(2010-11-18):
大家都是大师哦。用PLC怎么控制伺服定位的,高高手请出招

网友A:
看你用什么牌子的plc,每个牌子的编程方式都不一样,但原理都是用发脉冲的多少来实现伺服定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什么牌子的plc,每个牌子的编程方式都不一样,但原理 是用发脉冲的多少来实现伺服定位的。

一个“都”字不准确!有用总线通讯方式发出运动指令的,也有用直流模拟信号发指令的。

楼主这个题目太大,不好一个帖子回答。要知道就是plc在运动控制领域的应用都可以写一本专著了

网友C:
有肪冲量。 有摸拟量  有开关量 还有通信。。

-------------------------------------------------

包编程用USB转COM线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西门子S7 200 4级密码解除,三菱Q全系列PLC解除密码。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网友D:
为什么每每在有人着急的时候总有人在别人的帖子里打广告?!!!!!!!!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PLC和三菱伺服器。有高人吗

网友E:
看你选的伺服器接受什么信号,脉冲量还是模拟量的,你采用相应的指令就行,位控一般应该是脉冲量好一些,但也要看你的精度要求高不高,如果不高,模拟量也应该可以,你选Plc时要选用相应的特殊模块

网友F:
给的脉冲的多少是不是就是走多远,给脉冲的频率是不是就是走多快啊,有高人吗?

网友G(2010-12-19):
伺服电机都有个编码器输出的,根据它的分辩率来计算给伺服电机输入多少个脉冲旋转一周,再由此数据为PLC编程,让PLC的高速输出端(一般是1和2脚)给伺服驱动器发送脉冲,让伺服电机运转.注意伺服控制器要设置的,可看说明书来操作.

网友E:
给的脉冲的多少就是走多远,给脉冲的频率就是走多快,应该没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