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s通讯指令MODCOM疑问

楼主(2010-11-18):
现有一台K120S与温度控制器使用COM1口(即侧面的485口)通讯,使用的是MODBUS ASCII协议,使用MODCOM指令读取温度表的温度和写温度值到温控器,现在两个功能都可以使用,但是有时PLC关机再通电这个就不正常,只可以读到温度,而写不到温度值到温控器,现有疑问是:1、这个指令能不能同时发送与接收?2、是不是应该让它发送与接收错开,但是应该用什么判断它接收或者发送完毕,主要是第二个疑问如果能解决的话,我想就不会出错了。

楼主:
比如下图的指令,只能写不能读,但是如果在写的那行插入一个常开点的话,就可以读了,应该怎样把读和写分开?是不是用M10和M20的值来判断?

楼主:
l图片好象有点问题,重发

楼主:
图片太宽好象看不全,再发一次,

楼主:
有知道的吗?发送和接收怎样错开?

网友A:
用掉电保存寄存器试试。

网友B:
第一个用bit  M200、第二个用bit M100来判断本笔通讯是否正常完成,以此来实现读和写的交替通讯。

网友A:
你写入的指令功能码是多少啊?

楼主:
h06,现在不是能不能写入的问题而是有时可以,有时不行,比如刚开始可以,PLC停电后再运行就不行了。

楼主:
roboth:你好,你说的用M200和M100应该是M20和M10吧?是把这个中间继电器的常开点串在MODCOM指令前面是吗?我这个做好象不行,通讯不了

网友B:
1、是M200和M100。MODCOM指令最后一个参数M20是指M20字。这个字的第一位也就是M200代表本笔通讯完成。

2、首先PLC上电要用F12触发激活MODCOM的首次通讯,之后就可以用M200和M100交替触发MODCOM的读通讯和写通讯。

网友C(2012-03-24):
不能同时MODCOM的读通讯和写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