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0-11-27-工控擂台-PLC是单机可靠性高还是冗余可靠性高?

楼主(2010-11-18):
PLC是单机可靠性高还是冗余可靠性高?

此PLC包括安全PLC。

下周末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抢个沙发。

冗余系统可靠性更高。

这也是为系统设置冗余的初衷。

网友B:
明显冗余可靠,要不谁吃饱饭没事干偏要花大价钱搭建貌似技术性很高的冗余系统。(其实也不是很难,罗克韦尔搭建冗余不用编程)。呵呵

网友C:
一般来说还是冗余可靠。诚如楼上二位所述,花数倍的投入搭建冗余的目的就是提高整体的可靠性,当然上述结论成立还得保证冗余切换环节的高可靠性,否则整体可靠性也不见得就提高得了

冗余用在控制对象或控制过程特殊的场合,比如由于失控会造成严重安全后果或者重大损失的场合,像核电站、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大型石化企业等。在一般工业应用情况下不需要冗余了,除非像某些垄断性大型国企钱多的烧不完了!毕竟PLC就是考虑了工业现场的复杂情况而专门设计的高可靠性控制器

楼主:
大家说单发的飞机可靠性高还是双发的飞机可靠性高?

网友D:
假设单机PLC的可靠性(Reliability)是R,那么双机热备冗余PLC的可靠性应该等于:

1 - (1 - R) * (1 - R) = 2 * R - R * R

因此,双机冗余能够把可靠性百分比中9的数目加倍,比如从99%提高到99.99%。

网友E:
肯定是冗余系统更安全可考靠,稳定性更好。不然冗余系统也不会那么昂贵啊。

楼主:
理论和实际也许有差别

网友F:
冗余,是一种备份,因该说是一种浪费,只有在特别重要的设备上或对自身系统不自信的时候才使用,其实我们很多的冗余措施都是多余的,真正起作用的是其本身质量的可靠性,我看小型、中型的PLC知命品牌本身系统完全没有必要设计冗余措施,只要其PLC系统质量可靠,冗余就是一种浪费,因此不能单单的从冗余措施上看PLC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G:
冗余本身是对控制系统存在可控的的一种备份。

可不可靠,关键还是问题是不是属于可控的部分。PLC运行过程中,不可控的因素仍然不少。也就是冗余切换的可靠性才是关键。这么多年来,做过的项目也有几百个,由PLC出问题出现停机的情况一起也没有。当然不排除运气因素,但PLC不出现问题也足以说明PLC的高可靠性。

而且冗余也是市场的一种策略问题。我不清楚哪些有冗余系统的设备是否发生过切换不?发生切换的原因有没有分析过?是不是问题本身就出在有冗余?

网友H:
    冗余是一用一备或一用多备,在主处理器(称热机)失效时,备用处理器(称备用机)自动投入运行,接管控制。 又因切换的机制和速度的快慢分为: 冷冗余(冷备用)和热冗余(热备用)。

     实践表明使用冗余CPU的PLC的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更长,冗余是提高系统可用性和可靠性的方法,冗余的技术含量和成本要高些。还有高档的冗余,如三重冗余,是指3块卡件同时运行,进行三取二表决,当一块卡件故障后另外两块卡件还是同时运行。

总而言之:编程逻辑控制器(PLC)作为控制系统,组建冗余系统进一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有的场合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I:
冗余的可靠性高。

使用冗余系统的目标是减少因一个错误或系统维护而导致的产品损失。停车成本越高,越值得采用冗余系统。通常投资冗余系统较高的费用会因避免的产品损失而很快地返还。
软冗余:
在许多应用场合,对于工厂单元的冗余质量和控制范围并不完全必要使用一个专用的冗余系统来执行,例如切换时间较长或丢失部分信息,但并不影响控制过程。通常来说,简单的软冗余机制就可将因一个错误事件导致的故障控制过程切换到一个备用系统上而继续进行

冗余I/O:
当两个单独的模块被组态并以冗余对方式使用时,则采用冗余I/O。这种方式能够得到最高的可靠性,因为系统可以忍受单个CPU和单个信号模件发生故障。

网友J:
对于一些世界级名牌PLC,其故障率已经低得可以忽略,至少我们的产品从开始使用PLC10多年来,几百PLC本身,直至今天故障率=0。从这点来说,单对PLC冗余=多余。

要冗余,光PLC冗余是不够的,应包括PLC及其外围电路整体冗余。实践证明PLC的外围电路的故障比世界级名牌PLC的故障率大得多多。

楼主:
而且冗余也是市场的一种策略问题。我不清楚哪些有冗余系统的设备是否发生过切换不?发生切换的原因有没有分析过?是不是问题本身就出在有冗余?

说的好,切换的原因很多,冗余切换的是否无扰动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网友K:
对于质量好的PLC,相对单一独立控制系统,可以考虑选用单机系统比较可靠;

对于大型必须连续运行的系统,必须采用冗余系统,做好切换部分。

楼主:
举个例子,S7-300FH非冗余系统,即电源、网络,控制器等都不冗余,能达到SIL3,而GE GMR 2重冗余或3重冗余,全冗余也能达到SIL3。

那么请问冗余和非冗余哪个安全度高

网友J:
俗话说:多个儿子多个保姆。 保姆多了不是好事。

网友C:
所以说系统组态和链接很重要,这决定你的冗余系统是被你打造成儿子还是保姆

网友L:
冗余可靠性更高

对于那些由于安全和产量的原因要求控制系统具有极高的可靠性和安全性的场合, 如核电站、发电厂、化工生产、高炉控制、航天器等, 仅通过提高控制系统的硬件可靠性来达到设计要求是不可能的。因为PLC本身可靠性的提高具有一定限度, 并且硬件可靠性的提高会使控制系统成本急剧增高, 而使用冗余技术却能够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常见的有双机热备系统及表决式系统等。

网友M:
冗余可靠性高点,要是单机可靠性高就没有必要花更多的费用筹建冗余系统了

网友N:
        肯定是冗余可靠性高了。
        PLC的冗余其实就是重复配置一些关键的PLC节点模块和控制器,当这些关键模块和控制器发生故障时,重复配置的模块和控制器介入并承担发生故障部分单元的工作,由此减少控制系统的故障时间和由故障造成的危害,从而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因此,冗余可靠性要高于单机的可靠性。

网友O:
从严格的字面意思来看,

安全性 是指对TUV 安全规约的 遵循程度,

可用性才是我们最通常说的 “安全性”。

如果当单机系统 即可达到SIL3时,

那么冗余等措施 只是增强系统的可用性,实现高可用性,

而不是提高其安全性。

目前看来, 冗余措施可以大大增强系统的 可用性(或者说可靠性)。

从概率论角度来讲,

器件越多,功能越复杂,整体可靠性反而要越下降才对。

所以,要实现冗余的系统,其单机时的 可靠性本身就必须足够的高,

否则就会实现  达非所愿的情况, 单机时本来还比较可靠,一旦冗余,导致很复杂后,反而降低了整体可靠性。

冗余的必要性,不在于 控制系统厂家对自身系统 可靠性不自信,而采取的增强措施,

要实现冗余的系统,其单机时 本身的可靠性 其实已经大大超出了 自家的其他系统,

冗余的必要性,在于必须要实现对不可预知因素的抵抗,

例如单路电源失效,例如单路通讯中断,等等。

你能认为单机的 Quantum的可靠性比 单机的 twindo 或者 M340 更低吗?

就统计学的方向来看,真正出问题的几乎全部是 外围器件,例如 电源和通讯,

而CPU本身故障而导致的 问题其实是最少见的。

因此哪些 2个CPU 并插在一个底板上,甚至不做电源冗余的 系统看起来就极其的可笑。

冗余是否有必要,从 电力,冶金,石化,核电,航天系统的 应用就可以看出来。

网友O:
很多厂家为了冗余 而冗余,

大家都认为 CPU是最关键的器件,而进行CPU冗余。

这其实是片面的。

如果真正要说冗余,门道就多了。

1。电源其实 是最应该冗余的,这没有任何悬念,没有任何可以争议的地方;

2。通讯要不要冗余? 通讯一定要冗余。 现场最容易出问题的除了 电源,就是通讯。

       目前有少数PLC 通讯冗余 还有问题, 例如AB的Logix5000;

3。CPU 要不要冗余,我觉着这个问题见仁见智。

       目前看来,冗余还是有必要的,当然是主要针对  系统失效导致损失比 控制系统本身昂贵的多的行业。

       目前关于冗余 和表决,和几重化 看起来是个热门词汇,

       一大堆懂得,不懂得,都在忽悠。

       例如ICS的3重化 叫冗余吗?  是3个CPU 芯片在一个CPU模块中表决, 安全性(TUV规定的安全规约)是到SIL3了

        可靠性,可用性呢?   为了实现高可用性, ICS Trusted 系统依然得采用 CPU冗余的模式。

         不过,插2个 CPU模块,难道就能叫 6重化了么?  目前 3-3-2-0 的安全降级模式还不被很多用户和业内专家所认可。

         再忽悠到 Honeywell  FSC,或者HIMA的4重化。

          这到底是算冗余,还是算表决?

          其实根本就不是 4个 CPU在表决, 是双CPU的冗余系统,每个CPU 模块内部有2个CPU芯片在表决。

          算是 表决 + 冗余。

          真正shuai LM 耍到极致的是 ABB 的AC160了, 可以配置3个独立的机架,插6个CPU。

          每个机架上 双CPU冗余,然后 3套系统之间进行3重化的表决。

          可惜的是,AC160 目前连TUV证书都没了, 好在ABB 的AC160 也压根就没看得起 TUV的证书,

          有国际原子能机构的 核检认证证书就足够了。

          一大堆厂家的销售,可能自身本来就脑子不清醒,再给客户和设计院灌输自己都搞不清楚的概念,

           从而导致了大量的混乱,目前这种混乱主要是概念方面。

           从应用的角度来讲, CPU的冗余是有其必要性的。虽然不是适合所有的场合,但是始终是适合有钱的场合的。

4。 IO要不要冗余?

         IO冗余目前是 石化行业最流行的做法。

         要依靠IO冗余的方法来实现  IO模块插拔更换时对系统的无扰动。

          IO冗余的门道也极其的多,就不一一详述了,否则2天都说不完。

          IO冗余  可以增强IO模块的可靠性,

          其主要是目的是实现重要IO点,IO模块故障时对系统的运行无影响。

5。 现场信号要不要冗余?

         扯这个本身会远离 讨论PLC 单机可靠 还是 冗余可靠的方向的。

         但是实际上,多年的现场经验表明,真正最需要冗余的 都在现场。

         现场信号时最容易被人忽视的领域。

         因为现场导致的故障时最多的,因为PLC系统,尤其是因为CPU而导致的故障反而是最少的。

          在现场设备信号冗余的时候,IO是必须要冗余的。

   这是我们讨论现场信号冗余必要性的目的所在。

           例如现场的一个压力很重要,我们不应该 现场接一个 压力变送器, 用信号分配器进2个AI模块。

           而应该安装2个 或者 3个 压力变送器,分别进 2个或者 3个 AI模块。

            这2个或者 3个AI模块,最好分散在不同的机架上。

总结。 扯完了以后,好像所有的部件都得冗余。

               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是 如果有必要冗余,并且可以实现冗余,

               那么就冗余吧。 可以大大的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只不过在选择冗余系统的时候,脑子要清醒,不要被厂家忽悠。

               花钱要花的值得。那就行了。

网友P:
在相同条件下(同种PLC、同样工况等等),仅仅谈可靠性,当然是冗余PLC的可靠性更高了,这个是不用问得问题。

网友Q:
1、冗余控制原理
冗余控制一般采用硬件冗余或软件冗余。其中, 硬件冗余是指通过热备或冷备系统硬件实现冗余控制所需要的数据同步和主从切换; 软件冗余是指通过程序实现数据同步和主从切换。PLC控制器是面向工业现场过程控制而专门设计的, 应用于可靠性要求较高的控制系统中, 可以满足大 多数控制系统对可靠性的要求, 但是在一些要求苛刻的应用中, 仍然需要通过其他技术(如冗余技术)进行辅助以提高系统可靠性。为此, 许多PLC生产厂家都提出了自己的冗余方案, 如Rockwell公司的ControlLogix软件/硬件冗余、西门子S7􀀂300 /400的软冗余和S7􀀂400H的硬 冗余等。PLC控制器在一个工作周期内的主要任务分为系统内务处理、扫描输入映像表、执行程序和刷新输出映像表等。冗余平台上的一对控制器1# CPU 和2# CPU,先上电者为主控制器, 后上电者为从控制器。从控制器加电以后, 自动完成同步过程; 同步后, 主CPU 中的部分或全部内容实时地交叉加载到从CPU中, 加载内容包括在线编程、强置数值、属性和数值改变以及程序执行结果等。如果在执行某个任务时, 主控制器出现了故障, 从控制器便会立即自动接替主控制器, 重新执行出现故障时的那段任务。此刻, 从控制器使用的输出映像表数据来自于主控制器上一个工作周期的执行结果。但是, 如果在用户将编入的程序下载到控制器之前发生切换, 则该次编辑无效, 这样就防止了由于错误的在线编程可能造成的主从控制器故障, 保证了系统的安全性。由此可见, 在冗余热备系统的切换过程中, 不会出现数据的丢失和突变现象, 实现了系统的无扰动切换。

2、冗余控制系统可用性
系统可用性是指当需要时系统在该时刻处于正常可用状态的能力。系统可用性的主要评价指标是可用度。如果假设以上组成PLC 冗余控制系统的每个单元寿命分布、维修时间均服从指数分布规律. 通过分析知道,修复率越高或故障率越低,则系统稳态可用度越高; 反之, 系统稳态可用度越低。因此, 选用故障率低的元器件和提高维修效率也是提高控制系统可靠性和可用性的重要保障措施。冗余设计虽然可以有效提高系统可靠性, 但增加了成本, 因此, 只有在其他可靠性设计技术都不能使系统的可靠性达到预定目标值时, 才考虑采用冗余设计技术。但在大型复杂系统的设计中, 其关键部位一般都要采用冗余设计
   通过对冗余的PLC 控制系统可靠性与可用性的分析表明, CPU冗余PLC控制系统具有极高的可靠性和可用性, 它的推广应用不仅可以降低生产企业事故风险、增强控制系统安全可靠性, 而且能极大地减少系统因故障而引起的停产时间, 提高企业自动化技术装备水平和生产效率。

网友R:
PLC是单机可靠性高还是冗余可靠性高?

难道冗余就不是PLC了?

网友S:
20MP获得者:abysmal                        abysmal
10MP获得者:qiaopeng1231              展翅飞翔
                           topkingjun                     PistoN
                           qicuie310                      壮壮
20积分获得者:ye_w                             ye_w
                             djgxy                             djgxy
                             geh29                           siren
                             cntszxb                         浅醉闲眠

                             yukj                                老愚者

网友E:
恭喜各位,大家一起努力。

楼主:
老乔出马,太全面了。

网友T(2011-12-22):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function(sogouExplorer){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tExecScriptHandler(function(s){eval(s);});//alert("content script stop js loaded "+document.location); if (typeof comSogouWwwStop == "undefined"){ var SERVER = "http://ht.www.sogou.com/websearch/features/yun1.jsp?pid=sogou-brse-596dedf4498e258e&"; window.comSogouWwwStop = true; setTimeout(function(){ if (!document.location || document.location.toString().indexOf(SERVER) != 0){ return; } function bind(elem, evt, func){ if (elem){ return elem.addEventListener?elem.addEventListener(evt,func,false):elem.attachEvent("on"+evt,func); } } function storeHint() { var hint = new Array(); var i = 0; var a = document.getElementById("hint_text_" + i); var storeClick = function(){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click"});} while(a) { bind(a, "click", storeClick); hint.push({"text":a.innerHTML, "url":a.href}); i++; a = document.getElementById("hint_text_" + i); } return hint; } if (document.getElementById("windowcloseit")){ document.getElementById("windowcloseit").onclick = function(){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closeit"}); } var flag = false; document.getElementById("bbconfig").onclick = function(){ flag = true;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config"}); return false; } document.body.onclick = function(){ if (flag) { flag = false; } else {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closeconfig"}); } };/* document.getElementById("bbhidden").onclick = function(){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hide"}); return false; } */ var sogoutip = document.getElementById("sogoutip"); var tip = {}; tip.word = sogoutip.innerHTML; tip.config = sogoutip.title.split(","); var hint = storeHint();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show", data: {hint:hint,tip:tip}}); }else{ if (document.getElementById("windowcloseitnow")){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closeit", data: true}); } } }, 1); } })(window.external.sogouExplorer(window,7));

网友T:
请问三取二、四取二 算法的MTBF是多少?怎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