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CPU226电源并联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0-11-18):
各位工控高手,我最近检修一PLC系统时遇到一个奇怪现象,该PLC型号是S7-200  CPU226的,PLC右下角端子M和L+应该是DC24V电源输出吧!这组电源用来控制一台电动阀,但奇怪的是M和L+两端还并联了一组电源模块提供的DC24V,我寻思它是用来扩大供电容量的,但常由于模块和PLC提供的电压不一致(PLC提供的常到25.4V)而导致电源模块发热。我奇怪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单用电源模块供电就行了啊?供电容量我查了下足够的。
      谢谢!

网友A:
设计的错误或者接线错误,一般只需要M端共地就可以了。

楼主:
既然都是独立直流电源,为什么M 端还需要共地?

网友B:
应该是设计或是安装的时间没注意。

共M减少干扰。

-------------------------------------------------

包编程用USB转COM线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西门子S7 200 4级密码解除,三菱Q全系列PLC解除密码。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既然都是独立直流电源,为什么M 端还需要共地?

在你这个应用中,不接也可以。一般整个系统中不同的正压直流电源会考虑将其负端连接在一起,行成一个统一的参考点。便于外部输入输出控制。你的设计中两个电源直接并连输出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