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

楼主(2010-11-19):
我有一个程序,在DOP-B07S201上能完全正常运行,在DOP-B07S200上,却出现“Communication error 3 Com3 Station 3:Read error Recive Unknown Code”报警提示,触摸屏三个COM口分别接三台台达PLC编程口(RS232方式),其中一台PLC通过其RS485口连有一台变频,我就不知S201和S200有什么区别?请遇过相同现象或有确实方法的大哥帮帮手指点小弟,谢谢!

网友A:
先检查你下载到S200里的通信设置,对COM3的设置是否正确。 两款机型在COM口上并无区别。

楼主:
触摸屏程序也完全一样,通信设置也一样

网友B:
楼主,你的信箱是多少,我走一个简单的测试程序,看看能否通讯正常。

 提示com3接收到不正确的代码,一般问题出在通讯参数不正确,或者干扰引起的,人机报错后com3口的信息能接收到吗?

网友C(2011-04-16):
请问我用RS232串口,给触摸屏可以下载程序,但不能上载程序,用的是usb转232,触摸屏是B07-S211,是什么原因?

网友B:
1 你需要做一根

2----3

3---2

5----5

7---8

8---7

的下载线,连接pc端得rs232以及人机com口

2 人机进入系统,选择download,选择com1/2口下载,屏幕变蓝色等待

3 电脑软件中选择com口下载,并且设置正确的com口下载

网友C(2011-06-11):
谢谢,可能是我电脑的问题,偶尔可以上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