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PLC问题求助

楼主(2010-11-19):
我在线使用的GE PAC7I产品,近期出线两次同样问题:远程I/O不输出,从故障表中看CPU无故障,也显示在RUN状态,但在I/O故障表中有LOSS  OF IOC,不解其意,如果重新启动PLC后故障消除。两次出现的间隔有12天。多谢指教!!!!!!!!!!

网友A:
首先,我不明白你说的远程I/O指的是profibus总线上的I/O ,还是GE的remote i/o?

你说的I/O故障表是在哪里看到的?

profibus总线上的I/O不输出,我就见得多。一般都是接触不良,有时候线缆过长或有干拢也会出现。报警时总线模块有报警。

下面的信息请参考。

Faults Loss of or Missing I/O Controller
(Fault group 0x02.)

When a Bus Controller stops communicating with the PLC or when a configured Bus Controller is missing, system variable #LOS_IOC (%SA13) is set to On. (To set it to Off, replace the module and cycle power on the rack containing the module.)

Choices: Diagnostic, Fatal.

Default: Diagnostic.

网友B:
你这情况我们公司可以修的,

北京海盟路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石红玉
公司电话:010-51945788
手机:18610102569
传真:010-51945788-90
联系人邮箱:himoon_shy@126.com
公司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杨庄路110号华信大厦1009室 邮编:100043
公司网址:http://www.himoon.com.cn
QQ:982350957 MSN:himoonsales2@hotmail.com

网友C:
把系统网络结构说一下,怎么挂的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