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方法能使开机后自动运行组态王所做的工程

楼主(2010-11-19):
有什么好的方法能使开机后自动运行组态王所做的工程,我尝试过把组态王的快捷方式添加到  开始-程序-启动项后只能在开机后自动运行该快捷方式,并不能自动运行所做的工程.请大家给予帮助,兄弟是一新手。

网友A:
1.将开始程序组态王中的“运行系统”复制到启动项;

2.在组态王“系统配置”中“设置运行系统”,选择“主画面或其它画面”即可。

网友B:
楼上方法不错  搞不定 找我

网友C:
一个好哦方法。。。。。

网友D:
安装个软件狗,驱动PCI接口

网友B:
没必要这么复杂

网友E(2012-08-16):
引用 网友C:
一个好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