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出E1002语法错误?仿真器可以和上位机通信吗

楼主(2010-11-19):
Tab : ARRAY【1..11】 OF BOOL
My_Tab1 : Tab(* 非典型数组 *)
My_Tab2 : ARRAY【1..11】 OF BOOL (* 非典型数组 *)
本人如上定义一个DDT类型Tab,然后实例化了两个数组My_Tab1和My_Tab2,为什么编译的时候会出现E1002语法错误?

还有就是施耐德UNity pro 自带的仿真器PLC Simulator可以和上位机比如INtouch或者Citect通信吗?

感谢各位了

网友A:
Tab类型的定义,以及My_Tab1和My_Tab2变量的定义都是正确的。你的E1002错误可能是程序代码引起的,而不是由于变量定义。

仿真器可以连接上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