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电源电器擂台第十二期--45KW热继电器总跳,电机电流只有50~60A!

楼主(2010-11-19):
刘志斌老师的问题:

1、1#、2#、3#三台45KW的电机;
2、1#、2#工频或变频控制;
3、3#工频运行;
4、3#工频运行的电机热继不跳闸;
5、1#工频运行时,热继总跳,开机正常,1个多小时后热继就跳;
6、电机电流只有50~60A!!!

是怎么原因,为什么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每周一期,本期11月27日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1.可能是第一台电动机工频运行时所结的热继电器有质量问题或设定的电流值不当。

网友B:
开启顺序是什么样的

网友C:
用钳形表测量运行时的电流,可能是热继电器本身的问题。

网友D:
1、“电动机机启动时热继电器没有跳闸,一个小时后常出现跳闸现象”说明低压主回路接线没问题。
2、按照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05选择热继电器。(50~60)*1.05=(52.5~63),依此选择低压断路器、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以此设置的正常电路,不该跳闸才对。
3、原因可能是

(1)电动机运行一个小时后过热,热继电器断开;

(2)电源电压不稳定;

(3)热继电器自身原因,比如制造质量不过关、机械损伤、绝缘损坏,主触头接触不良等;

(4)使用环境问题,使用环境高温、高湿、高腐蚀等等;

(5)线圈技术参数与实际使用不匹配。

热继电器的跳闸原因也可以参考接触器的跳闸原因分析!

网友E:
问题可能出在1#的热继电器,或者是1#马达。

1、把1#马达和3#马达对调。

2、如果1#控制回路跳闸,说明1#热继电器有故障。

3、如果3#控制回路跳闸,说明1#马达有故障。如马达温度过高,负载过大,机械机构太紧

网友F:
可能是热继电器本身的问题,可能网电电压波动,海鸥可能是马达本身的问题,抑或热继的整定电流不合适吧

网友G:
刘老师说:1号变频活工频运行,在变频是没有提到跳闸现象,说明线路正常;

如果在变频是也跳闸,说明是线路或者电机故障;

只是提到了工频跳闸,说明你的电源电压不稳定或者整定电流小了,再就是你的热继电器质量问题。

电源电压不稳跳闸多是电压变低电流大引起跳闸;

整定电流设置小了工作一段时间就跳闸,热原件承受不了了;

热继电器质量问题还是比较少见,并且容易判断,开机就跳闸。

网友H:
1#电机热整定电流设置不正确,它的设定值应为45KW电机的满载工作整定电流,而不是以50~60A的1.05倍来设定.如果以50~60A的1.05倍来设定,当电机工作到一定时候时,由于设备负载,环竟等的变化很容易影起热继的跳闸.

网友I:
能运行一个小时后才跳,说明线路没什么问题。且只是在工频上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只有三种情况:

1、热继电器的质量有问题   2、电流设置过小   3、测量的电流不对

网友J:
不知道,看答案!!!!!!!!!!!!1

网友K:
45KW电机工频启动肯定用星三角启动,如果热保护器安装在总进线(接触器前端)位置再加上热保护器电流值设置失误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L:
将1和3号的热继更换一下试试,看看故障时随着热继“走”不?

如果走,那有可能说明热继有问题;

如果仍然不变,那说明电机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

不是切换时跳闸,而是允许一段时间动作,那说明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中继质量可能是个潜在的大问题。电机问题的话可能跳闸的时间不会坚持1小时。

网友M:
引用 网友G:

刘老师说:1号变频活工频运行,在变频是没有提到跳闸现象,……

1、工频运行时,有热继电器;

2、变频运行时,没有热继电器;

网友M:
引用 网友H:
1#电机热整定电流设置不正确,它的设定值应为45KW电机的满载工作整定电流,而不是以50~60A的1.05倍来设定.如果以50~60A的1.05倍来设定,当电机工作到一定时候时,由于设备负载,环竟等的变化很容易影起热继的跳闸.

1、50~60A是电机的实际工作电流,电流表的读数;

2、整定值90A多;

网友M:
原因只有一个!

网友N:
线路肯定没问题。接触点接触好不好?电流可以说正常。  要么线细了?

要么你的热继整定值是按当时电流表或开机当时用万用表测的电流值。

网友O:
会不会是热继的整定电流太小,

网友P:
看用在什么地方,说明工作情况才好判断.

1/要么接线压接问题.

2/线路设计问题,

3/继电器质量问题.

4/机械问题

5/工况(如果是水系统,管道设计问题)

6/这问题比较麻烦!这机器和人一样哪!有的人习惯天天三餐一餐吃两碗.(乱吃他就不习惯)有的一天吃几餐就不定了,(看心情,定胃口)这家伙胃好啊!<没事>可前面那家伙不行.不习惯这模式.<这机是不是也就这样呢?>这巧事情就让你撞上了!

还有就是题目明显没说清楚是多大热继电器?额定多少A?整定又是多少A?

各位大哥就瞎猜个啥?

网友Q:
2号的热继电器也不跳么?如果只是1号的跳,那可能就是1号的热继电器坏了或者热整定值偏小,或者热继电器规格就不对(那就百来个大乌龙了)如果只是50--60A的话电动机并未满载运行不至于总跳。不妨与2号的互换试试看。

这题目设擂真的有点累人,不严谨就算了,但起码的严谨要有的,很多情况为说明,大家只有各就各自设定的情景去发挥,容易造成泪珠最后无法控制把握探讨的方向,最后的结果可能也不好合理评判。楼主你把刘总的题目搬来,那可得保证刘总那问题合理、有解

网友R:
  动力线缆绝缘损坏。

网友S:
热继电器有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M:
引用 网友Q:

2号的热继电器也不跳么?如果只是1号的跳,………

1、1#、2#工频或变频控制;

2、1#、2#通过转换开关,一个工频运行时另一个变频运行;

3、1#、2#不论哪个工频运行,热继电器都跳!

网友M:
引用 网友P:

……题目明显没说清楚是多大热继电器?额定多少A?整定又是多少A?

各位大哥就瞎猜个啥?

1、45KW的电机,热继电器最大整定电流110A;

2、整定电流调到90A多还跳!?

网友M:
引用 网友Q:

……最后的结果可能也不好合理评判。楼主你把刘总的题目搬来,那可得保证刘总那问题合理、有解

1、一定有解,一个大家满意的解;

2、多讨论点也有好处!

网友M:
3、我只能把问题讲清楚,答案揭帖时会告诉大家!

网友T:
期待着答案!不过一种故障现象可由多种故障引起,也就是说多种故障可能表现出来的故障现象都是一样的。这样让我们猜呀?不过经验多的师傅们中标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M:
引用 网友T:

……一种故障现象可由多种故障引起,……

只有仔细分析故障现象,才能不断地缩小故障范围,最终找到故障点!

网友Q:
引用刘志斌 的 内容:

1、45KW的电机,热继电器最大整定电流110A;

2、整定电流调到90A多还跳!?

再再大些试试看。对于风机泵类负载的电动机驱动,可以考虑适当增大整定电流值到额定电流的1.05----1.1倍,达到约95---99A看看。因为这类负载的负荷扰动变化会较大,使用热继电器保护时的确存在不利于稳定的现象。当然还是建议该换个新的热继电器看看,以便排除热继电器质量有问题的可能。还有你这个热继电器是否距离其他的大功率、发热电器元件更近些收到热源影响?或接线不紧?

网友U:
应该是变频器的谐波导致电缆发热严重,反映到了热继电器上。

网友V:
互感器坏了…………

网友W:
引用 网友D:

1、“电动机机启动时热继电器没有跳闸,一个小时后常出现跳闸现象”说明低压主回路接线没问题。
2、按照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05选择热继电器。(50~60)*1.05=(52.5~63),依此选择低压断路器、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以此设置的正常电路,不该跳闸才对。
3、原因可能是

(1)电动机运行一个小时后过热,热继电器断开;

(2)电源电压不稳定;

(3)热继电器自身原因,比如制造质量不过关、机械损伤、绝缘损坏,主触头接触不良等;

(4)使用环境问题,使用环境高温、高湿、高腐蚀等等;

(5)线圈技术参数与实际使用不匹配。

热继电器的跳闸原因也可以参考接触器的跳闸原因分析!

此说法有道理。

网友X:
对于1#电机工频运行时跳闸问题:

1、大家已经分析过了,可能是热继电器质量问题?

2、热继电器选型是否与实际负载匹配?

2、负载是不是不稳定?

3、接线检查,是不是热继电器接线松动或者触头接触不良?;

4、配线是否细了?

5、环境干扰等....

网友Y:
对于风机泵类属于二次方律负载,可查看预置U/f比是否正确,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网友Z:
引用 网友U:
应该是变频器的谐波导致电缆发热严重,反映到了热继电器上。

支持这个说法。

网友AA:
首先,刘老师的问题说的不是很明白,三台电机的运行关系没说明白做何作用的。就现有资料可以这样入手。用钳行电流表测量实际电流,看三相是否平衡,与热继电器设定数比较。如果都正常,那可以换一个热继电器了。

网友M:
其实就是热继电器的接线没有接,接头处发热引起热继电器跳。

网友AB:
热继电器端子是否有氧化,通往电机的电缆是否时间使用时间过久,电机的热稳定性不好,它们都和时间有关。因为1号运行一段时间才动作。

网友M:
引用 网友AA:
……三台电机的运行关系没说明白做何作用的。……

1、1#、2#、3#三台45KW的电机,都是锅炉房的污水泵;

2、3#水泵独立运行;

3、1#、2#泵一个工频运行、一个变频运行,通过转换开关可以随意切换;

4、1#、2#泵一个工频运行、一个变频运行,通过转换开关可以随意切换,热继电器在工频运行的主电路里!

网友Q:
都是锅炉房的污水泵?别是与泵的介质有关系吧?!或者1#泵的取污水口附近情况特殊?

网友AC:
如果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不当的话,有可能会使变频器输出越来越小,这样工频运行的电机电流会逐渐增大

网友AD: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用替换法来分析问题

将电路从热继电器开始 分为两个部分。    交互连接,可以找出问题出在继电器以上还是以下

在根据情况逐一次排除。

就可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AE:
1、可以肯定,3#可以正常运行,那么电网没有问题;

2、1#、2#工频运行1多小时才跳,而变频运行没有问题,说明两个电机没有问题,主电路也没有问题;

3、1#、2#电流只有50~60A,说明两个电机运行也是正常的;

为什么还会跳,只有一个了,热继电器的发热元件有问题了,更换热继电器。

网友AF:
(1)电动机运行一个小时后过热,热继电器断开;

(2)电源电压不稳定;

(3)热继电器自身原因,比如制造质量不过关、机械损伤、绝缘损坏,主触头接触不良等;

(4)使用环境问题,使用环境高温、高湿、高腐蚀等等;

(5)线圈技术参数与实际使用不匹配。

网友AG:
频繁起动,这个我有经验!

网友X:
1、谐波干扰?

2、介质污染导致接线生锈,接触不良。

网友AH:
热继电器的电流设定的太小,应该是电机额定电流的1.05倍而不是工作电流的1.05倍

网友AI:
只有一个问题,换热继。

网友AJ:
电机工作在低功率因素下。而热继电器的工作是热功耗,不只是电流。:)

网友Q:
还有就是1#变频器有问题,它输出波形畸变或者谐波分量过多导致热元件过热动作

网友M:
引用 网友M:
其实就是热继电器的接线没有接好,接头处发热引起热继电器跳。

1、这就是唯一的正确答案!

2、原来打算把3#热继电器与之对调一下,在拆卸时,发现接线螺栓没有压紧,有些松动;

3、由于进、出线头没有压接好,造成接触不良,接触电阻大发热,热继电器在电机工作一段时间后跳闸;

网友X: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M:
其实就是热继电器的接线没有接好,接头处发热引起热继电器跳。

1、这就是唯一的正确答案!

2、原来打算把3#热继电器与之对调一下,在拆卸时,发现接线螺栓没有压紧,有些松动;

3、由于进、出线头没有压接好,造成接触不良,接触电阻大发热,热继电器在电机工作一段时间后跳闸;

刘兄,32楼第三条偶最先提出这个观点的哦,分析问题吧,就是能想到的可能原因都想出来,逐个排除,最终找出答案。

网友M:
引用 网友X:
引用 网友M:

……,32楼第三条偶最先提出这个观点的哦,分析问题吧,就是能想到的可能原因都想出来,逐个排除,最终找出答案。

1、有好几位网友都提到进出线头接触不良的问题,能想到的可能原因都想出来也是没有错的,应该给与奖励,这个权力我没有;

2、在题目里,一个小时后跳闸,是准确答案的限定条件;

3、当然也可能有其他发热元件引起热继电器误动作,希望Hoteam版主评分时给与考虑!

网友H:
不是问题的问题,(其实就是热继电器的接线没有接好,人为的问题,)

网友Q:
结束了?颁奖结果呢?

楼主:
结果稍后奉上

网友R:
一种故障,其产生的原因很多,但是仅对具体的某个故障其原因可能只有一个,也可能是多个原因综合引起的。因此对于楼主的题目,楼主排除产生故障的原因只是热继电器的接线问题,但是对与题目中产生的故障其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所以可能引起题目中故障的原因都应算正确的。

楼主:
非常感谢刘志宾老师在百忙之中出题并积极回答,也非常感谢所有积极参与的朋友。

50MP获得者:hh_clei                            陈石头

 获奖理由:在第32楼最先提出答案

10MP获得者:lyc19730508                    Smile

                        百联电工                          变幻莫测

                         topkingjun                        PistoN

                         xiongdc8252                   孑孓

                        yanwen0227                    yanwen0227

30积分获得者:许光磊                           数控鼠

                           wjy2000                         远飞鸟

                           uyahuide                        my happiness

                           liufn3288                        liufn3288

                           西门吹灯                       西门吹灯
                           ye_w                              ye_w
                           chasehorse                   知秋

                           chasthy                         chasthy

                           李云山                           李云山

                           zxdgon                          zxdgon
                          fuhuafeng72                   fuhuafeng72

网友AK:
晕倒,这个问题有多种可能性的,接触器的接触不良等都会引起这个故障,

网友M:
引用 网友X: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M:
其实就是热继电器的接线没有接好,接头处发热引起热继电器跳。

 1、这就是唯一的正确答案!

2、原来打算把3#热继电器与之对调一下,在拆卸时,发现接线螺栓没有压紧,有些松动;

3、由于进、出线头没有压接好,造成接触不良,接触电阻大发热,热继电器在电机工作一段时间后跳闸;

刘兄,32楼第三条偶最先提出这个观点的哦,分析问题吧,就是能想到的可能原因都想出来,逐个排除,最终找出答案。

你那说的不是很肯定,你把可能的情况都说了,那也叫正确答案呀?
 我是在工作中碰到这样的问题,其代价是一台30KW的电机(呵呵,不是我们厂的),我对这个分给的不是很理解,就像刘老是说的一样,我的是唯一的一个肯定答案。

网友AL(2011-03-05):
接触不良是常见的问题,简单问题搞复杂化了。

网友AM(2012-02-10):
哦,原来如此啊!学习了!

网友AN(2012-09-27):
看完了,明白了不少,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