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上指示灯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11-19):
请问谁能告诉我一下西门子PLC -CPU上每一个指示灯亮的是什么意思啊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SF 系统状态 红灯为故障 BF通讯 RUN 运行灯 STOP 停止灯 开关拨到此位变黄

网友A:
还有个M打头的 复位用的

网友B:
不同的硬件,有可能指示灯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网友C:
我公司专业维修西门子全系列产品,

北京海盟路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石红玉
公司电话:010-51945788
手机:18610102569
传真:010-51945788-90
联系人邮箱:himoon_shy@126.com
公司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杨庄路110号华信大厦1009室 邮编:100043
公司网址:http://www.himoon.com.cn
QQ:982350957 MSN:himoonsales2@hotmail.com

网友D:
如果是指S7-200的CPU,那么对于LED,还有如下解释:

23版CPU的LED指示灯(SF/DIAG)能够显示两种颜色(红/黄)。红色指示SF(系统故障),黄色DIAG指示灯可以由用户自定义。

自定义LED指示灯可以由以下方法控制:

在系统块的“配置LED”选项卡中设置
在用户程序中使用DIAG_LED指令点亮
上述条件之间是或的关系。如果同时出现SF和DIAG两种指示,红色和黄色灯会交替闪烁。

网友E:
我们用的也是西门子300的,可以给你做一个参考:SF 系统状态 红灯为故障 BF亮红为总线故障,系统和总线灯同时闪烁,可能是子站未上电,系统检测不到子站产生的报错,但系统仍然能够运行, RUN 运行灯 STOP 停止灯 开关拨到此位变黄,这个您摸多了很容易理解........

网友F:
大家好请问德马吉西门子810D总清之后备份无法安装怎么办?

网友G:
请问您用的西门子PLC 是什么型号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