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高手,为什么异步伺服高速运行减速时不跳过压而是跳过流。

楼主(2010-11-19):
我在试验中测试在高速6000RPM减速到0时,驱动器没有报过压报警,而是报过流报警,请问是什么原因?没有带负载,5000RPM以下减速都没有报警,减速时间大概为5-6秒吧。

网友A:
可能是加速时间太短,时间加长一点应该可以了。

楼主:
一般减速时,回馈的能量大,使直流母线电压上升应该报过压啊,为什么报过流呢?

网友B:
电流没控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