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PKS问题求教

楼主(2010-11-19):
我单位一项目使用Honeywell PKS系统,最近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系统有A和B两个服务器,A服务器为主服务器,在B服务器上打开Control bulider,连接A服务器时没问题,连接B服务器时里面的CPM,IOLIM,RM在monitor状态下全部为红色,也包括全部CM模块,不知道怎么回事,请教大家一下!

网友A:
B的CDA服务停了,B机连的自己的服务.

网友B(2011-09-30):
我单位使用Honeywell PKS系统,最近新装一服务器,发现了一个问题,把在用服务器的数据全备份到新装服务器为主服务器,使用时操作站里的画面监控有一半以上点无法显示,其它正常不知道怎么回事,请教大家一下!

网友C(2012-10-25):
可能性很多,无法判断,最好找厂家人员到你们单位现场检查

网友D:
你好,我是青岛海天炜业自动化控制系统有限公司,如果有问题可以与我联系,我们年初给兖矿国宏化工处理过PKSC200服务器问题。网上能查到我公司联系电话

网友E(2013-08-22):
引用 网友C:
可能性很多,无法判断,最好找厂家人员到你们单位现场检查

 这种现象最好找厂家过来解决。

网友F:
查一下中间变送环节,串行端口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查一下中间变送环节,串行端口

 何为中间变送环节?

串行端口在哪里?

网友G(2013-10-25):
学习一下 共同探讨~~~

网友H(2014-03-25):
重启B服务器,再做下同步

网友E(2015-03-13):
强烈建议联系厂家,自己不要搞

网友I(2021-02-01):
建议联系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