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PLC的PID模块如何实现阀门的气开气关

楼主(2010-11-19):
S7200 PLC的系统自带PID模块如何实现阀门的气开气关?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的,我是这样想的

1:在管路中加入压力检测传感器,检查管路压力状态

2:根据压力状态PID运算,得到阀门开启百分比,如0是关死 100是开到最大

3:把运算后的值计算为开启脉冲数(如管道阀门关死到阀门开到最大步进电机需要转多少,用编码器检查)

4:把阀门关闭时编码器传给高速计数器值为o个脉冲阀门开到最大是后需要多少脉冲计算出来

5:根据pid的百分比来控制编码器的百分比

不知道怎样想的行不行的通 有时间qq聊 493432820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兴趣外包?以做项目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