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工控仪表擂台第五期--仪表系统死线故障处理

楼主(2010-11-19):
在温度、压力、流量和物位测量的仪表系统中,如果仪表记录曲线变为一条死线(一点变化也没有的线称死线),或记录曲线原来为波动,现在突然变成一条直线,试叙述你处理这种故障的(检查、排除)方法。
工控仪表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末(11月24日)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我会先查看输入通道的信号是否正常?仪表如果有输入断线自诊断功能的话利用此功能检查是否输入断线?如果未见输入断线,要检查输入信号是否打开了输入屏蔽功能(当然不是每种记录仪都具有此功能)?另外就是去现场查看检测元件、变送器是否正常,如果是只能是变送器和传感器,可以查看其报警或故障码显示什么,据此进一步缩小故障查找范围。一般还会有现场指示仪表用于指示现场检测值,把现场检测仪表指示值与二次记录仪表的输出值对比判断到底是那里出错。原则上现场仪表与二次仪表有偏差时尤其是偏差明显时,还是以现场仪表指示为准。还可以带个便携式红外测温仪等直接检测判断实际温度等量是否符合预期的工艺工况。最后考虑是否远传的信号线有绝缘破损搭地的情况,这种故障往往会导致进入二次仪表的信号成为地信号而造成死线,当然这时候智能变送器一般会有接地保护并给出接地故障码。至于干扰信号-----一般出现死线不是由于电磁信号干扰造成的,干扰的结果往往是信号波动和波形畸变

网友A:
哦还忘记几点 :有的信号进入二次仪表前要通过安全栅或者隔离栅,这往往是在有防爆要求的环境下使用,这时候还不要忘记检测安全栅 / 隔离栅是否正常?其后面的输出信号是否丢失?安全栅/ 隔离栅的电源是否正常;记录仪的打印头被卡住不动了,或者老式长图/圆图记录仪的划针被卡住了

网友B:
出现这种状况最大的可能就是控制室的二次表原因,控制室的二次表在长时间运行由于各种原因如散热不好,内存空间减少,系统弹出进程没有响应,卡件死机,盘后接线松动,及现场仪表检测的参数波动缓慢等等原因都有可能造成工艺参数变化曲线画直线。

如果现场仪表有问题那么应该在画直线前有一个大幅波动,比如仪表电缆中间接头的短路、断路在故障发生时其记录曲线会发生较大的阶跃跳变,又如,现场的压力、差压变送器在冬季由于伴热不好造成介质结冰,致使变送器失灵造成的失真也会在失真前产生一个很大的变化,现在的控制系统大部分能够检测到信号的异常,会在界面上提醒。

若参数趋势的画直线因现场仪表的机械问题,如:浮球液位计盘根紧造成浮球卡阻,浮子液位计因为杂质吸附到浮子上造成的失真,造成现场液位变化而控制室显示直线,但当液位变化很大时,浮力突破阻力后,记录的曲线也会发生一个阶跃突变,因此也能根据记录的曲线做出故障的判断。

因此检查死机首先要确定故障点,最省事的方法就是用万用表检测控制室盘后接线此参数的电流信号,如电流信号变化,则是控制室内问题,若电流信号不变或与显示曲线的电流值对于,则应查看现场仪表,进行排除。

这里有个特别就是用浮球液位计检测液位,当介质没过浮球后,由于浮球配重、浮球所受浮力的影响,现场的浮球变送器会输出一个恒定的电流值,这个电流值并不一定是20MA,可以是任意值,但是恒定,因此记录的液位画直线,这需要到现场确定,只要用手轻压浮球杆就能感觉出来。这在石油化工中并不罕见,由于这个故障的隐蔽性,常常造成工艺波动很大,影响产品质量、甚至发生冲塔造成事故。

网友C:
1,查看信号传输线路,自探头至变送器;

2查看变送器;

3查看机械部分。

网友D:
1、把记录仪输入信号线,拆掉,看记录仪的曲线是否变化。可判断是否记录仪死机。

2、用信号发生器接入记录仪,看是否是正确的曲线,来判断记录仪是否损坏。

3、测量接入记录仪的信号,是否有0--10V电压,或者4--20mA电流或其他的脉冲,

4、检查信号变换器的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

5、检查传感器

网友E:
如果仪表记录曲线为一条死线(一点变化也没有的线称死线),或记录曲线原来为波动,现在突然变成一条直线;故障很可能在仪表系统.

因为目前记录仪表灵敏度都非常高,参数的变化能非常灵敏的反应出来。此时可人为地改变一下工艺参数,看曲线变化情况。如不变化,基本断定是仪表系统出了问题;如有正常变化,基本断定仪表系统没有大的问题。

楼主:
本期擂台是针对仪表系统的,不涉及DCS。

网友F:
1、仪表接入的传感器线断了,既然是死线,那就不是接触不良,而是有可能断了线;

2、仪表出问题了,如果有其他仪表或者传感器做对比,那就更方便查找问题了;

3、电源问题,仪表其他信号是否正常或者与该仪表相关的数据是否正常;

4、仪表是否有总线接口,是不是总线部分出了问题引起死线的?

网友B:
超过仪表测量范围的上下限,仪表记录仪也会出现死线现象。

网友G:
1、把输入信号线拆掉,看曲线是否变化。如果有变化证明仪表没有问题,
2、用新的设备接入仪表,看曲线变化,如果曲线变化证明是输入信号有问题
3、检查接线是否有松动、输入线是否断了。
4、检查仪表的测量范围的上限线,溢出也会导致死线

网友H:
既然以前划线没有问题,突然变成直线咯,个人觉得参数设置、系统线路上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当然,如果回归零点或者跑满则有可能线路故障)

如果是我处理的话,处于先简单后复杂的原则

先检查仪表系统是否处在恶劣的环境,排除仪表自身长时间工作,导致的死机情况。  这种情况,停机一会儿、重启动一般能够解决。

再接线是否有虚接的情况(螺丝松动等)。

再判断传感器是否有模拟量信号返回,排除传感器故障。

然后用信号发生器对记录仪输入相应的模拟量信号,如果仪表有数据显示,可以观察显示数据是否跟随信号输入变化,如能跟随,那么信号转换电路应该没有问题,则可能是机械卡阻或者电机损坏造成。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与!
本期评奖结果:

一等奖1名:50MP获得者:
zxdgon zxdgon
二等奖4名:10MP获得者:
PistoN topkingjun
jiaoanpeng jiaoanpeng
zyw3166 zyw3166
ye_w ye_w
三等奖3名:30积分获得者:
壮壮 qicuie310
远飞鸟 wjy2000
yanwen0227 yanwen0227

网友I(2014-01-18):
1、检查仪表测量是否超量程上下限

2、检查现场表是否阻塞、卡死、断线

3、用标准器输入标准信号检查线路与二次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