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大,变频电机频率变化时转速如何变化?

楼主(2010-11-19):
请问各位大大,变频电机频率变化时转速如何变化?频率和转速是不是线性关系啊?也就是说电机工频启动时转速是1400r/min,当电机频率是25Hz时转速是多少?是700r/min吗?

网友A:
是线性比例关系,但不准确,有误差。

网友B:
大概差不多,不是很精确

网友C:
从理论上来说是完全这样的,北京变频控制柜

网友D(2010-12-28):
电机的同步转速(也就是定子磁场转速)为:n=60f/p;

转子转速为:(1-转差率)*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