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如何编写编码器读取速度的程序

楼主(2010-11-19):
请教三菱FX3U的PLC,有两个编码器,每个都出A,B相接到PLC上,编码器A接X0,X4。编码器B接X1,X5。怎么编写程序,读取每个编码器的速度值。

楼主:
看下图,我疑惑的是他为什么接X0,X4一组,还有X1,X5一组。希望达人提供程序。

网友A:
谁告诉你那样接线的?

网友B:
1、编码器接入电源。

2、你把一个编码器的A接入X0,B接入X1;把另一个A接入X3,B接入X4。

3、不可以接入X0,X4,X1和X5,因为有些输入点不支持高速输入。

4,程序你直接DMOV C251 D0,然后就可以读编码器的值,然后要清零,你就DMOV   K0   D0

5、另外一个类似,DMOV C253   D2,

6、程序用不到X0,X1及X3,X4

楼主:
谢谢远飞鸟的答案,我后来试了下,他是用SPD指令直接读速度的,相当于A相读出一个速度,B相再读出一个速度,所以跟编码器使用的双相是两码事。你的接法应该是用编码器常用的方法,但是我还是有个问题,这个一个旋转编码器然后计算转速的,C251读出的应该是脉冲数吧,如果要计算速度是不是还应该加一些算法。

网友C:
一般都是计数值即脉冲值。求速度值,尚需要单位时间。

网友D(2015-03-18):
在三菱PLC里写一个,一到八层的程序。但是它的工作顺序是在第三层和第四层的中间,把东西夹紧后上升到第六层,再下降到第一层,把东西放下又上升第六层,又下降到三四层中间。夹紧上升到六层,又下降到二层,就这样一到六层,六层后是升到七层放六层。请问各位高手可不可以给个梯形图

网友E:
楼上各位好!前来学习了!

网友F:
共享三菱FX步进伺服控制触摸屏程序带注释共享三菱FX步进伺服控制触摸屏程序带注释烦烦烦

网友G(2015-10-23):
感谢各位分享,学习了

网友H:
楼上各位好!前来学习了!///////

网友I(2016-03-05):
这是不看书的结果。乱搞。

网友J(2017-03-16):
一般都是计数值即脉冲值。

网友K(2018-04-22):
讲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L(2018-12-25):
顶一个,学习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M:
新手来看看,学习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N(2019-02-15):
直接DMOV C251 D0,然后就可以读编码器的值,然后要清零,你就DMOV   K0   D0

网友O(2019-11-22):
引用 网友B:
1、编码器接入电源。 2、你把一个编码器的A接入X0,...

清楚明了

网友O:
明天去验证下,这样操作可以不u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B: 1、编码器接入电源。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