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1D 共4个PLC 与kepware通信中断后无法恢复 待高手指点

楼主(2010-11-19):
一台来自日本的大型设备,有4个CS1 CPU ,用了三年,偶而有个别与工控机KEPWARE 有通信上的问题,重启工控机后运行正常,最近突然犯病,病的不轻

4个 CS1与工控机的KEPWARE 完全不通信,通信线路是好的,CS1用的PORT1 RS232方式,KEPWARE 使用的FINSGATE驱动,9600 7 EVEN 2 无流量控制,现在就看到,PORT1的LED灯很暗,偶而闪一下,KEPWARE 通讯质量差,无法读数据,以前通信正常时LED灯狂闪,一直很好,不知道何故现在4个都不通信了,同一个工控机上采集的SIMENS CP340就很好,没有问题(用的MOXA C168h,卡测过,OK的)

请OMRON 高手解答如何搞定, 童 本人邮箱chxtt@126.com,不甚感谢。

楼主:
奇怪的是4个通信都跨掉了,不明白。

楼主:
自己顶,                          坐等回帖

楼主:
.............................坐等回贴

网友A:
CS1是RS232C界面,KEPWARE是否通過PC RS232C---RS422---RS422---RS232C PLC轉接,請查中間轉換界面是否故障.

另,最簡單方法用CX-PROGRAMMER連線測試.

楼主:
现在用的是RS232---直连RS232 口,没有用中继器,还是不能通信

网友A:
用CX-PROGRAMMER連線測試,做了嘛!

网友B(2012-03-24):
cs1d我处有货 请加QQ1603127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