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0-11-26-工控擂台-用那个手操作断路器更合理?

楼主(2010-11-20):
         用那个手操作断路器更合理?这是为什么呢?

        本周末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楼主:
电X惊魂

网友A:
如果是上图中的断路器,那使用哪个手都很危险,没有合理的“手”存在。

1、至于通常来看,大部分人是右手当先,自然右手更合理;

2、还是通常来说,大部分人的心脏靠左,那是不是也是右手操作更合理呢!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很多的电工安全教材上也是说:右手操作合理.但是前题是"手绝对不要去触摸裸露带电的部位!‘

网友C:
如果带电的裸露的部分,不要用手心,用手背

网友D:
1、合刀开关,要用左手,脸不要正对开关;

2、现在的断路器,密封性能很好,即就是短路,也不会有弧光打脸,左右手无所谓!

网友E:
左右手都有道理:不用左手的的理由是心脏在人左侧;不用右手的理由是右手是习惯用手,要更加保护。一定侧脸推开关这是正确的

网友E:
烟屁股窃偶照片

网友F:
手抄断路器不能说什么不合理,注意看断路器的短路电流和负载电流的区别,合理使用,比方说电机5.5KW,负载电流12A左右,短路出来电流是5000A启动电流在700A,那么你要选择高分断开关,用家用的才15左右,只能说版主也不了解

网友G:
但终究还是要站在断路器的侧面防止闪络时烧伤自己,同时还要穿好绝缘鞋带还绝缘防护用品;右手操作也是必须的,万一漏电漏电流走远离心脏的线路。另外多数人是右手操作时得力、灵活,操作准确,就算是遇有情况反应规避也迅速。出了事时或许生死就在一念之间。

网友H:
为了这点工钱冒生命危险不值得,还是用别人的手去操作比较好。最好是谁管的设备谁去操作。

网友I:
如果接点有问题,即使不去操作它,也不会烧合闸线圈的,所以不是用手的问题。一般人习惯用右手,操作时将身体尽量躲开电控柜去操作,同时穿绝缘鞋,能防止人身危险发生,但断路器如有问题也会产生弧光,甚至烧合闸线圈。

下面介绍一下断路器定期维护检查注意事项:
  1. 每月一次检查端子 端子密封是否良好,有无小动物的痕迹,清扫蜘蛛网等杂物,检查加热器是否正常。
  2.每季度检查一次防误闭锁 钥匙连锁 装置应完好。
 3. 每台断路器的年动作次数应作出统计, 正常操作次数和短路故障开断次数应分别统计。
  4. 利用停电机会对设备进行清扫,并按制造厂规定对操动机构加润滑油。
5. 在下列情况下应投入加热驱潮装置和关闭配电室通风机:
   (1) 在梅雨凝露季节;
   (2) 相对湿度大于75%以上时或雨后24h内;
   (3) 室温低于10℃以下时。
  6. 每年按部颁规程制定绝缘预防性试验和大、小修计划, 巡维人员应监督其执行。
7. SF6断路器的运行维护:
   (1) 新装SF6 断路器投运前必须复测断路器本体内部气体的含水量和漏气率;
   (2) 运行中的SF6断路器每三年应测量一次SF6气体含水量,新装或大修后,每两年一次,待含水量稳定后可每三年一次,;
   (3) 新装或投运的断路器内的SF6气体严禁向大气排放,必须使用SF6气体回收装置回收;
   (4) SF6断路器需补气时,应使用检验合格的SF6气体。
   (5) 每2~4年进行一次的较小的检查维护项目:
    1) 瓷套管是否清洁、有无破损;
    2) 外部金属部件腐蚀情况;
    3) 操作机构箱外壳泄漏情况;
    4) 螺栓连接处腐蚀、损坏情况;
    5) 检查气体密度,必要时进行补气;
    6) 读取分、合闸操作次数;
    7) 加热器检查。
   (6) 符合下列之一项条件,应进行大修检查:
    1) 运行14~16年;
    2) 带负荷操作达到5000次;
    3) 频繁性的切断故障电流之后。
  除了上述的检查项目外,还应检查以下项目:
    1) 连接处的机械部件和操作机构有无腐蚀、磨损、松动等情况;
    2) 气流调节器有无泄漏;
    3) 气体监视器的报警性能;
    4) 测试SF6气体含水量;
    5) 测试主电路电阻;
    6) 接点有无烧毁;
    7) 性能指标的测试。
8. 10kV真空断路器的运行维护:
   (1) 高压开关柜应保持防潮、防尘,防止小动物进入;
   (2) 应经常保持小车柜的清洁,特别应注意及时清理绝缘子 FXB(W)复合绝缘子 、绝缘杆和其它绝缘件的尘埃;
   (3) 凡是活动摩擦的部位,均应保持有干净的润滑油,使操动机构动作灵活,减少机械磨损;
   (4) 所有的紧固件均应定期检查,防止松脱;
   (5) 观察断路器各组成元件的状态,是否有过热变色,有响声、接触不良等现象;
   (6) 在断路器送电过程中,如断路器断口一侧带电时有“丝丝”放电声,则断路器真空度已降低,应立即停止操作;
   (7) 每操作2000次检查各部位螺栓有无松动,发现松动,应及时拧紧。
9.更换10kV开关的分合闸线圈 MZS1A-80H 220V 线圈
   1)将小车拉到试验位置,取下小车二次插头;
   2)用内六角匙拆开柜前的两个螺丝,将小车柜前面板取下;
   3)拔下分合闸线圈的电源线,用内六角匙拆除分合闸线圈的四个螺丝。

网友J:
完全靠各人的习惯,那个手反应灵敏,就用那个手。虽然大多数人习惯用右手,但也不排除左撇子,至于楼主的图片上的断路器我看不论右手还是左手,最好还是戴上绝缘手套在动手比较可靠。

网友K:
1、合大功率开关,常规要用左手,脸要背对开关,不过现在断路器防护做的很好,不会有很大的电弧产生,一般问题不会很大。

2、很多人使用右手比较习惯,也便于操作,不会出现失误,用左手会觉得很不顺手,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失误。

3、要穿绝缘鞋、手不要接触到裸露带电的部位、

4、合闸是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提高警惕。

网友L:
图片中的空开是来自某一火灾现场?

正常使用的话,作为某知名品牌的产品,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说到操作习惯,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会用右手操作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L:

图片中的空开是来自某一火灾现场?

正常使用的话,作为某知名品牌的产品,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说到操作习惯,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会用右手操作了。

是某知名品牌的知名产品,分断的时候没有熄弧,造成断路器烧毁。上周六偶亲身经历的事

网友M:
看情况,

没把握时,用棍捅。哈哈。,,,,

网友E:
偶一直给人灌输思想:左手侧身去操作空开,脸一定要转向一边。理由是万一出现问题只是左手受伤,不会影响右手的正常使用

网友L:
操作断路器时,脸朝向一边,必须的。

看来以后得带绝缘手套操作了。

网友N:
一般来讲用右手操作较为合理,操作时身体偏向一次。动作要迅速。但对经常使用左手工作人则要用左手。

网友O:
引用 网友M:

看情况,

没把握时,用棍捅。哈哈。,,,,

不错的选择,哈哈!

网友P:
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安全,只有时刻注意安全!!

网友Q:
看到这个照片,真的很害怕。最好不要用手去操纵了。还是先检查一番在做定夺。爱护自己的双手。

网友R:
习惯性右手!……………………

网友S:
有电的不要摸,哪只手都不安全

网友T:
左右手都行,要用手背

网友U:
我通常用右手操作;习惯于用右手,操作可靠、并利于安全。

网友V:
^_^,在保证安全前提下,这个根据个人习惯来,没什么哪个手操作更合理之说,只有更方便更习惯。比如大家平时拿笔写字及做事都习惯用右手,所以操作断路器当然也是右手,不然你会感觉到很别扭的,当然左撇子除外,左撇子嘛,操作断路器是用左手了。像1楼的“电X惊魂 ”用哪个手都避免不了的,这个线路的问题,不是手的问题。

网友W:
断路器以及隔离开关是电力系统中最常见的电气设备,首先,了解一下它们在电力系统中的作用: 高压断路器在电网中起两方面的作用。在正常运行时,根据电网的需要,接通或断开电路的空载电流和负载电流,这时起控制作用。而当电网发生故障时,高压断路器和保护装置及自动装置相配合,迅速、自动地切断故障电流,将故障从电网中断开,保证电网无故障部分的安全运行,以减少停电范围,防止事故扩大。这时起保护作用

操作注意事项
A. 110KV断路器投运时应做好以下检查:1.检修工作完毕后,送电之前,应收回所有工作票,拆除安全措施,与运行无关的材料及其它杂物应清理干净。2.检查断路器两侧隔离开关均应在断开位置。3.对断路器本体进行检查。瓷套管清洁完整无裂纹,连杆、传动杆、机构输出杆等完好。断路器位置指示器应在分位,引出线接头不松动,构架接地牢固。分、闸磁铁灵活无卡涩现象。4.检查SF6气体压力额定压力应不小于0.52MPa 5.检查断路器控制电源信号是否正常
B. 400V断路器操作注意事项:操作前应先核对断路器的编号及名称,确认无误后再操作。操作过程中若开关无法遥进或摇出,应先查明原因,不得强行进行操作,以免损坏断路器操作机构。装拆熔断器时应小心谨慎,防止脱手碰至母排引发不安全事故。在开关上下口进行核相操作时,万用表选择合适档位(交流电压档)并且由两人进行。开关合分完毕后,应对其实际状态进行确认,并测量开关上下口电压是否正常。
C .隔离开关的操作: 操作隔离开关前首先应注意断路器在断开位置
1.合隔离开关时的操作要领:(1)不论是用手还是用传动装置或绝缘操作杆操作,均须迅速而果断,,但在合闸终了时用力不可太猛,以避免发生冲击。(2)隔离开关操作完毕后,应检查是否合上,隔离开关刀片应完全进入固定触头,并检查接触良好
2.拉开隔离开关时的操作要领:(1)开始时应慢而谨慎,当刀片离开固定触头时应迅速,特别是切断变压器的空载电流、架空线路及电缆的充电电流、架空线路的小负荷电流以及切断环路电流时,拉闸应迅速果断,以便消弧。(2)拉开隔离开关后,应检查隔离开关三相均在断开位置,并应使刀片尽量拉到头。
110KV隔离开关电动操作时,应将控制箱门打开,一旦合分到位,若电机仍继续转动,就地操作人员应及时拉开电机主电源,防止烧坏电机或造成刀闸触头弯曲变形。
允许下列情况下用隔离开关进行操作
A拉合无放电的避雷器 B拉合空母线的电容电流 C 拉合电容电流不超过5A的无负荷线路 D拉合10KV以下不大于70A的环路电流E拉合负荷电流小于10A的照明线路。F拉合无接地故障的电压互感
凡是没有开关的线路,禁止用刀闸拉合负荷电流,在操作合闸时,必须先合刀闸,后合开关;在拉闸时必须先拉开关,后拉刀闸,凡开关两侧有刀闸者,在合刀闸时先合电源侧刀闸,后合负荷侧刀闸,拉闸时顺序与此相反。
禁止带接地线合刀闸送电,绝对禁止带负荷拉刀闸及使用刀闸切断短路或接地电流,雷雨时禁止拉合室外刀闸及在已拉闸的架空线路上测量线路绝缘,禁止拉合绝缘支撑点已损坏的刀闸,禁止用刀闸拉合存在接地故障的线路和设备。
一旦发现误操作刀闸,应立即汇报班长、车间主任及相关领导,遵照下列情况处理,防止事故扩大。
(1)当误合刀闸时,在任何情况下不允许将已合上的刀闸再拉开。
(2)当误拉三相连动刀闸后,不得再将其合上
(3)当误拉刀闸时,在刀闸触头尚未全部拉开,即发现有电弧。应立即反方向操作合上该刀闸,但在切断许可的小负荷电流合电容电流时,拉开刀闸时将有电弧产生,此时应迅速将其拉开以便顺利消弧。

网友X:
20MP获得者:topkingjun                  PistoN
10MP获得者:zyw3166                     zyw3166
                          ye_w                            ye_w

                          jiaoanpeng                  jiaoanpeng
20积分获得者:cqu_rockwell            cqu_rockwell
                             惊涛骇浪                    jingtao

                              hh_clei                      陈石头

                              haoge_188               HOTEAM
                              binzhiliu                     刘志斌

网友Y:
前几天一位哥们合闸断路器时烧伤了手,可见,用哪只手都不安全,重要的是合闸前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