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信号发生器可以让伺服运行起来吗?

楼主(2010-11-20):
请教各位,用信号发生器发出脉冲,可不可以让位置控制的伺服运行起来,当然只是运行一下。不是实现控制的上目的。这样可行吗?

网友A:
1、你必须设定参数,并且把正转极限,反转极限,紧急停止,这些输入点接线,或者通过参数屏蔽。因为正常都是接的常闭点,如果没有接线,他认为是断开的。

2、伺服RUN信号也必须ON

3、然后你发脉冲,就可以了,脉冲频率决定马达速度,脉冲个数决定位移量。

4、大部分伺服都有TEST模式,进入到参数以后,直接按某个键就可以点动运行。

5、伺服都有配套的电脑软件,软件里面都有点动正转,反转,或者通过键盘输入位移量和速度来运行

网友B:
关键是 信号发生器发出的脉冲 幅度有多少   驱动能力怎样  极性 怎样    才能知道能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