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拟变频加减速控制

楼主(2010-11-20):
使PLC模拟变频器加减速控制,如D200内设定一个数据300,启动PLC,该存储器值由0升到300,时间可以自己设定,中途改变该数值,也按照固定的加减速时间升降.和变频器的频率设定一样

网友A:
1、加速时条件ON之后,如果D00内容小于300,把D00内容+1,用微分+1指令,比如每隔0.1S加一次,时间可以更改。

2、然后加到300后停止。

3、减速雷同。

4、如果要控制变频器,就加一个D/A模块,输出0--10v电压,去控制。

5、可以设定成0--300对应0--10V电压,对应变频器0--50Hz的频率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台湾永宏PLC,威纶触摸屏,维控人机专卖

技术服务QQ:1012351099

http://fjzcauto.taobao.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加速时条件ON之后,如果D00内容小于300,把D00内容+1,用微分+1指令,比如每隔0.1S加一次,时间可以更改。

2、然后加到300后停止。

3、减速雷同。

4、如果要控制变频器,就加一个D/A模块,输出0--10v电压,去控制。

5、可以设定成0--300对应0--10V电压,对应变频器0--50Hz的频率

具体怎么去控制呢?有具体例子吗?

网友D:
唉,楼主,你其实都已经说的很清楚,、只要转换成梯形图就可以了,

网友E:
很简单的问题  问我买东西  我告诉你  电话13901629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