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A10THTD1

楼主(2010-11-20):
台达触摸屏A10THTD1用户密码进后如何设为输入后设为最低权限

网友A:
每一个可输入元件都有一个输入后设为最低权限功能启用就可以了

 或者也可以直接用按年元件中的,设为最低权限按钮

楼主:
关键是设置密码表  更改密码后 不能直接设置为最低权限

网友B:
按钮或者输入元件里面都是有设置为最低权限的,也都可以选择是几级密码

楼主:
关键是设置密码表没有使用权限这个选项来设置密码  只能再加一个设为最低权限的按钮

网友A:
呵呵  可以再动作完成后里面给控制区第二个字清0来完成设为最低权限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