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高峰家里的火零线会互换是什么奇怪原因?

楼主(2010-11-20):
  先说说背景:我小区一二楼是商铺,一楼各种商店,二楼有饭店、娱乐场所,小区总用电量应该属于比较大的;我家的布线严格按照墙上插板左零右火上地线的方式安装并检查正确。

  故障:最近每天下班回家发现家里的总空开经常会自动跳闸,家里没有什么大功率的用电器具常开,检查电压正常,于是用试电笔检查发现一到晚上6、7、8点左右的用电高峰(尤其是娱乐场所用电正是高峰),墙上插板就会变成左火右零的情况,家里电器如果从早开到晚一切正常,不会出现断电的情况,由于下班回家的时候如果已经跳闸了通常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跳的,而我是个音响、音乐发烧友,对电的质量追求要高些,不仅限于电器仅能正常使用,故来此请求各位高手帮忙解疑。如果是电力的线路有问题,该怎样与他们交涉才能解决问题?谢谢各位大侠们。

网友A:
是否采用了双电源?是否有人在偷电?总之,就是进行了一次人为的电源切换?

网友B:
总之电源不会自己改变位置。如果频频出现位置变化十有八九人为设置的切换。

楼主:
没有人帮忙解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采用了双电源?是否有人在偷电?总之,就是进行了一次人为的电源切换?

  哦,这个倒是不清楚了,所有的供电表都在一楼的大铁箱里,应该不会有人偷,不过整个小区的会不会有人偷我就不知道了。每天晚上都变,不会有人天天切换吧?意思是不是例如娱乐场所自己一开始大规模营业就把电相反转来实现偷电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之电源不会自己改变位置。如果频频出现位置变化十有八九人为设置的切换。

  整个小区约20号楼,其它楼不知道。我单元的表都在一楼电表箱里,应该不可能每天有人开箱来反转吧?在自家屋里反转不会影响到我们吧?

网友C:
相线接地,中性点位移,我不止一次遇到过。

网友D:
同意6楼,相线接地同电势,零线自然就成火了。

网友E: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是漏电开关就要跳闸了哦、那开关就合不上了吗?

网友F:
总零线接触不好,我遇到过,最好用万用表测一下电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总零线接触不好,我遇到过,最好用万用表测一下电压

三相功率严重不平衡,晚上用电高峰导致中性点位移。

网友H:
三相功率严重不平衡,晚上用电高峰导致中性点位移。

网友I:
什么中性点移位啊,我看可能是中性点虚脱用电负荷大,看一下N相电线有没发热变黑!!!!!!

网友J:
偶的理解是:

你小区用电用的是同一路电的火线和零线,由于用电高峰期造成火线压降过大,下班回家后开启过多的用电设备,由于线压小造成启动电流过大,引起空气开关的欠压和过流保护,造成空开起跳。

至于插排上的火线和零线的电压,如果确定接线没有问题的话,偶是这样理解的:

你的用电系统零线不接地,在用电高峰期时,由于商店、饭店、娱乐场所的用电设备绝缘不好或有短路现象造成零线带电,因此你的房间里的零线有电压,加上火线的压降,两者压差减小,你房间的线路有地方绝缘不好或有线头绝缘老化在大电流下线路升温致使绝缘软化造成绝缘不好的地方发生短路,因此零线电压更高,造成火线零线颠倒的假象,而在平常由于用电设备少,零线带电小,加上自家线路电流小,因此零线电压小。

如想排除故障,可在用电高峰期检测楼下电表箱内自家电表出线口的电压,只要火线、零线间电压就可判断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偶的理解是:

你小区用电用的是同一路电的火线和零线,由于用电高峰期造成火线压降过大,下班回家后开启过多的用电设备,由于线压小造成启动电流过大,引起空气开关的欠压和过流保护,造成空开起跳。。。。。。。。。。

  您好,谢谢解答。空开一般是没人在家的时候就跳了,当时家里基本无用电,我估计是当小区用电量开始升高相线与零线开始不正常的时候跳的。过后可以随时接上空开正常用电,有时候会一天几次,有时候两三天都不出现。电压不论何时测量,基本都是在220-230之间,即使零线带电的时候也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6楼,相线接地同电势,零线自然就成火了。

  您好,只是用电高峰出现的问题,平时自家做饭烧火都没有出现,莫非是其它人家或商店线路的问题?如何才能肯定的判断自家电线没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三相功率严重不平衡,晚上用电高峰导致中性点位移。

  很有这种可能的,因为是到用电高峰才出现,但是不是每天都会出现。。。

网友K:
测量以下 火-地 零-地 之间的电压,地用自来水管来充当。就是火零与自来水管之间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测量以下 火-地 零-地 之间的电压,地用自来水管来充当。就是火零与自来水管之间的电压

  刚刚测量了,与以前差不多,现在又变成了零线测电笔亮,即零线对地216V左右,火线与零线219V。小区的房子都接有地线,水管是UPVC管,无法当地线来测量。我在装修的时候都要求电工接得有地线,即墙上插座是按正确的上地线、左零线、右火线的标准接的,白天正常时是左零右火,晚上用电高峰时变成左火右零。

网友K:
不是零火反转,应该是有大功率电器把接地线当零线使用造成,这样很危险,你的整个房间都带上了电,你在同一个时间测量3个电压就明白了。

即零线对地?V,火线与零线?V。即火线对地?V              白天  晚上测量2次,告诉我数值。我告诉你如何做。

网友L:
会不会是在高峰用电时,有一台发电机在工作.但它断开市电的开关只是一个单极开关,并把发电机的火线接到市电的零线上,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样对你确实很危险.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关于是否采用了双电源?是否有人在偷电?总之,就是进行了一次人为的电源切换?

单冲电源跳闸这一点,你家的线路一定有问题。

网友N:
有人在偷电!

(-:澕崽`:-)

网友:
刘老你怎么知道这样就是有人在偷电呢?可以说下你的判断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是零火反转,应该是有大功率电器把接地线当零线使用造成,这样很危险,你的整个房间都带上了电,你在同一个时间测量3个电压就明白了。

即零线对地?V,火线与零线?V。即火线对地?V              白天  晚上测量2次,告诉我数值。我告诉你如何做。

  您好,现在16.40分测量的,测电笔正常显示插板右下孔为火线,即现在是正常的情况,没有出现火零互换。零线对地线55V,火线与零线220V,火线对地线252.7V,
  晚上的电压参照前边的那个电压值,不过零线对地线似乎忘测了,晚上补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A:
关于是否采用了双电源?是否有人在偷电?总之,就是进行了一次人为的电源切换?

单冲电源跳闸这一点,你家的线路一定有问题。

  您好,我家的总电空开会跳闸我估计是因为整橦楼只有我家接了地线,因为我喜欢玩电脑和玩音响,对供电的要求较高,所以去年装修时就要求电工接上了地线,电工一般是图省事,都说这个没有用,我说不管有用没你给我接上就行了,我也懒得给他解释。要说我家的电线有问题的话,白天随便用都没有问题,而且通常跳闸的时候是我上班的时候,家里没有用电器,所有插座我都检查过都是左零右火上地线的接法。除非是因为我的电路正常,别人的(尤其是楼下的娱乐场所、饭店)接错了反而影响我的话就惨了,那这个原因就找不出来了,我不可能一家一家的去查吧。。。

楼主:
  房开商接到每家门口的线都是火、零、地三根,而且我这里所有商住房估计只有我们这个开发商的接得有三根线。其它人家一般是只要通电就行,不会象我家一样把所有大楼地线都接到家里每个插板的。所以反而是我家的空开爱跳,别家的没事。

  原来请电力公司的电工来检查过,他们说查不问题,但是他们说另外的6、7号楼的住户有电器被电压高烧坏过,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影响。。。但是线路是房开商自己接的,电力公司的说不管,他们只能管由电力的人来接的线,房开的不知道线路图,也不会来管。

网友K:
白天,现在16.40分测量的,测电笔正常显示插板右下孔为火线,即现在是正常的情况,没有出现火零互换。

白天 零线对地线55V,      火线与零线220V,火线对地线252.7V,
晚上 零线对地216V左右,火线与零线219V。火线对地线应该小于120V
本来你接地线是为了保护,结果作用相反,赶紧把你家的地线与系统地线断开,不然有可能损坏你家电器。

断开后再用电笔测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晚上 零线对地216V左右,火线与零线219V。火线对地线应该小于120V
本来你接地线是为了保护,结果作用相反,赶紧把你家的零线与系统零线断开,不然有可能损坏你家电器。

断开后再用电笔测就正常了。

  您好,意思是把家里的零线与门口的总零线断开?那用什么当零线呢?住了一年多来家电电器没有烧坏,反而是因为烧坏了3次贝尔金180元的带网线、电话、闭路线的保护插板,才引起我去注意电线问题的。现在没有用贝尔金的这种插板了,就用普通的插板,用电器倒是没有出现过问题过。这种情况如果是别家问题,要怎样给供电的反应才能让他们彻底检查一下修正这种情况?说有人偷电?

楼主:
刚刚20:15用电笔量了一下,今晚没有反转火零,火线对零线228V,火线对地线266V,零线对地线44V,今天是周日,楼下的餐馆没有公款吃喝的可能生意要差点,娱乐场所照常营业,不过可能生意相对周一至周五要差些。看来餐馆的嫌疑比较大?

网友K:
写错了,是地线断开。。。。

网友K:
你的线路是三相使用同一条接地线,你家是其中一相,

楼主:
地线断开就浪费我一墙里埋的一堆地线了,断开后还会出现零火互换不?这种究竟是有人把地线当零线用来省电了,还是某相负荷过大引起的问题?

网友K:
现在你家是电器外壳带电,非常容易损坏弱电设备。解决办法是断开系统与你家的接地线。

想更好自己加一条,你家水管是PPR热溶管无法做接地。那暖气管道哪。

网友K:
引用 楼主:
地线断开就浪费我一墙里埋的一堆地线了,断开后还会出现零火互换不?这种究竟是有人把地线当零线用来省电了,还是某相负荷过大引起的问题?

那不是零火互换,是接地线接地电阻不合格,零地混用或大电器漏电造成接地线带电。切不同相。

楼主:
  那我请个电工师傅来自己从楼下接一根地线上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我以前量过火线对防盗门的电压,与量火线对地线的电压差不多。。。

  自己接地线要什么标准?需要哪些材料?

网友K:
引用 楼主:

  那我请个电工师傅来自己从楼下接一根地线上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我以前量过火线对防盗门的电压,与量火线对地线的电压差不多。。。

  自己接地线要什么标准?需要哪些材料?

你线路这种环境自己做接地最好,随便找一个电工都能给你做,关键是楼下能不能让你挖地面。

网友N:
引用 网友K:
……你线路这种环境自己做接地最好,随便找一个电工都能给你做,关键是楼下能不能让你挖地面。

别这么瞎指挥了老毕!!!

网友O:
等待楼主拿出结果。。

楼主:
  嘿嘿,我不知道结果,楼下有草地可以挖来接,不过工程只怕有点大,是不是要弄一块铜板埋到地里一米以下,牢固接根粗铜线上来?

  简单的把防盗门当地线可以不?我用万用表量火线对门是有电压的。。。

网友K:
防盗门当地线可以不可以!

现在是你的公共接地线带电,而且电压不低,先抓紧时间把接地断开,以免造成事故和损失。

断开接地后你再用电笔测就知道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 简单的把防盗门当地线可以不?我用万用表量火线对门是有电压的。。。

把防盗门当地线可以不?不可以!!!!

网友N:
也不要随便接地线,小心烧你家电器、电线!!!

网友N:
1、一般建筑的进线总配电箱有重复接地,不需要一家一户再重复接地;

2、要重复接地,必须用合格的接地极,如果不是合格的接地极,会扩大带电范围,造成更大范围的带电或触电事故!

网友P:
引用 网友K:

现在是你的公共接地线带电,而且电压不低,先抓紧时间把接地断开,以免造成事故和损失。

断开接地后你再用电笔测就知道了。

为了安全起见必须将接地线拆了,还好给你安装接地线的电工接线有错误,不然你家电器外壳可能都带电了。万幸!

我有这样一种想法探讨:

1、小区供电线路本身是一种IT系统线路也就是不接地系统。商户大功率用电器中有短路故障,在使用此电器时有一相是接地短路的刚好与你家火线同相。

2、小区TN供电系统的系统故障。已成故障的IT状态刚好商户大功率用电器有短路,就会产生此种现象。

3、此种现象不像是偷电,就是偷电并不会引起相、零线倒转。除非有个可能小区供电系统有个自发电系统。外部供电停电采用发电机供电。

网友Q:
有一相对地产生高电流,中心点位移。

楼主:
  一并回答楼上诸位:

  1、刘兄:我家门口的地线似乎就是从配电箱也附近接来的,我去看过。所以不太明白你说的重复接地是指我再自己弄一根地线后造成重复接地?如果我自己弄一根,门口的总地线我肯定要断开的。

  2、毕兄:是指断开地线后再用电笔测量是否会偏相?

  3、欣兄:没听到附近有发电系统的声音,停电的时候我家也停电了,楼下的饭店倒是会用小汽油机自发电,不过那时候他们的进电闸肯定是与市电断开的。

  看来还是要断开门口地线再研究?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家门口的地线似乎就是从配电箱也附近接来的,……

你不用再重复接地!!!

网友K:
指断开地线后再用电笔测量是否会偏相?
不会,

必须要断开门口地线

楼主:
唉,我接个地线还接出麻烦来了,呵呵。门口的地线是6平方以上的多芯铜线,我还用烙铁焊接过的。拆起挺费力。等周末我拆了再来回帖吧。

网友R:
怪异的问题,怪异的现象。

网友S:
这是零线电阻大造成的,重复接地是不能解决的。比如,你做了接地体,接地电阻做到了1Ω,通过10A电流时,就会有10V的电压降。做1Ω的接地体何其容易,没几十万是做不下来的。另外,你那情况通过接地的电流又何止10A?零线必须连接好!零线的截面积不能小!

不重视零线的工程是报废的工程,不重视零线的电工是报废的电工。

网友T:
呵呵……明显的单相接地故障。

网友U:
我想问下你测零火间电压是多少?

网友K:
现在情况如何?请言语一下。

网友V(2013-06-05):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白天一整天都是很正常的“左零右火”,一到了晚上家家都开始用电的时候,火线和零线就自动变化成“左火右零”,电热水器漏保出现报警,测量线路电压也是正常的220伏特左右,除了偶尔的单元空开跳闸以外,其它似乎也没有什么异常,我现在唯一的担心就是害怕出现安全问题,尤其是电热水器那个红绿交替闪烁的信号灯更让人害怕。

   截止目前,这个情况从发现已经近半个多月时间了,问题仍然存在,始终得不到解决,找小区物业管理检查,他们居然牛逼哄哄的说是我家里电器故障,没事找事,态度及其不好。

网友W:
引用 网友B:
总之电源不会自己改变位置。如果频频出现位置变化十有八九...

网友X:
各位前辈,中性线接地了,不会出现零点飘逸的情况吧?????多谢执教

网友Y:
先把地线断开,不然机壳会带电,很不安全的,再去处理电不正常的问题。

网友Z:
引用 网友C:
相线接地,中性点位移,我不止一次遇到过。

网友V:
“相线接地”具体是一种什么情况,是不是火线和地线有接触

网友AA:
零线对地216V左右,火线与零线219V(偏低了)。好好检查零线吧!即是发烧友,家中是否有非常规用电设备啊!先断开可疑的地线(包好,防止感应电),从自家的总开关查起。

网友AB:
同意6楼的说法,我以前也接触过,我工厂里的行车有控制箱出口孔一相线绝缘皮刮破(漏电),奇怪的事行车进线带漏电保护断路器(坏的,没动作)车间总进线也带漏电保护(好的,没动作)配电房里也有漏电保护也没动作。开始也没注意,不知道干什么的去配电房无意发现电笔测三相火线有一相不亮,但是零线亮(和楼主说的一样)用万用表量电压都没问题,车间正常工作,看电流表偏向严重,电笔测不亮一相电流比另外两相电流的大两倍(开始也没考虑这问题),以为变压器端接地不好,时间长了放外面生锈接触不好,还有就是下班或车间不工作相线和零线又恢复正常(用电笔测火线亮零线不亮),第二天把变压器接地重接了下还是那样,后来就是看偏向电流就是南边一个车间里的,开始查那个车间,所有用电设备一个一个关,一直关到行车,车间里的三相电流平衡了,最后行车通电用钳表钳电流有一线电流60多安,还有两相没什么电流(行车没工作),问题找了,一切全恢复了。这也找了好几天,最后大家都好奇的是车间漏电保护和配电房的都没动作。同时楼主家跳闸也可能与这有关,当时公司门卫的路灯小型漏电断路器晚上就是送不上去(车间里加班)晚上也不好查,没关它,第二天过来门卫说晚上十点多钟他送上去了(车间下班了),早上送又送不上去,开始路灯全断开一个一个接上去试(上午没查的结束,下午就先查车间的行车的问题了)车间问题解决了,在排除路灯排到最后都没问题,下午路灯又可以送上去了。路灯漏电断路器跳可能和相线漏电有关,这只是个人猜测,没有足够的依据,也可能是巧合。有的东西是说不清

网友AC:
楼主问题查清楚了吗?让大家学习下

网友AD:
引用 网友I:
什么中性点移位啊,我看可能是中性点虚脱用电负荷大,看一...

 中性点电压偏移,并不一定产生发热发黑。

网友AE:
我感觉有人在偷电 你们家的电源进线有人能控制人在家的时候左零右火正常,人不在家就变成左火右零人家控制了你们家的主线路而且能控制你家的火零,人家改正火零线序时你家的零线有漏电现象造成跳闸

网友X:
引用 网友D:
同意6楼,相线接地同电势,零线自然就成火了。

能详细讲讲吗

网友AC(2013-07-26):
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