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与伺服选型

楼主(2010-11-20):
哪位高人可否指点,

我公司一种设备,原采用二相步进电机86/110带分割器驱动一个50CM的圆盘运动,工作都是连续性的(步进电机在设备起动时一直是动转状态的)。但是这种方式会经常烧坏步进驱动器,后来改用国产400W伺服,国产伺服刚性调软了圆盘在停机时会摆动几次才停下来。刚性调高了,盘子不摆但是电机会有燥音而且长时间运转温度会高。如果采用日本400W伺服可以解决问题,但是成本又高。

怎么才能解决步进烧驱动器的原因呢?或者有什么好的替代方案。

网友A:
有可能是负载惯量太大,电机频繁起停产生的反向电流过大,把驱动器烧掉。QQ22810988

Gary-13812617052(Creat Motion)

网友:
这种场合最优的方案是使用步进来做,使用伺服在定位的时候会有自整定,电机不能立刻停下来。您说的驱动器容易坏可能是因为您所选的驱动器性能不好,比如保护做的不够。

网友B:
确实和惯量有关系 ,松下伺服带有 实时自动增益调整功能 所以有比较好的匹配性能 。 国产的一般不带。 步进系统停止时,电机有惯性不会马上停,这样就成了个发电机,回流到驱动器,如果驱动器没有保护很可能就烧了。 拿着买QQ的钱想买smart , 不大现实呀。国产的和松下400w 顶多差1000块钱(拿最差的比,比较好的可能就差个二三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