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FX1N 指令问题

楼主(2010-11-20):
区间比较指令【ZCP D42 D41 D220 M480】 。  D42=K7  , D41 =K9,D220 是动态输入值

当触发条件满足后  M480 M481 M482  都没有变化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我修改时是打在监视写入状态,

网友A:
在仿真状态应该没有问题,设D220=1时M480=1;D220=8时M481=1;D220=10时M482=1,监视写入状态下修改也应该没问题才是,不行就离线修改后再次写入。

网友B:
D220<D42 M480=1;D42<D220<D41 M481=1;D220>D41 M4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