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上的电机烧了,紧急求助!!

楼主(2010-11-20):
闸门行车上的起重电机烧了,重新绕了后装上又烧了!

具体电机是绕线式的7。5KW电机,闸门有几吨,平时都能正常用的!

电机用的是凸轮控制器调节速度,唯一不正常的是下行的凸轮控制先是快档后再是慢档,但以前都能正常使用。

烧电机的过程是向上启动大概2秒的样子就自动停止,就发现电机烧掉了。

电气保护只有熔断保险和一个空气断路器,事故时就只是空气断路器跳。

请高手分析下原因!还有什么样的情况下能这么快的烧电机!

网友A:
是转子烧了吗。如果是请检查用于转子电阻切除的接触器或电阻。

楼主:
电机打开后很严重转子和定子都开了可能是转动造成的,分不出是哪里烧了!

电机是串电阻调速,请问转子缺相能烧电机吗?为什么?

网友B:
烧滴好,,,通货膨胀,再烧一个来~~~~~~~~~~~~

网友C:
刹车了,还是机械卡了,呵呵

楼主:
但是下行的时候是正常的啊

网友D:
正转控制器电路接触不良,两相运行的缘故!

网友E:
转子缺相一般得长时间才烧电机定子线圈。  定子缺相运行那么是很快就烧电机的。

-------------------------------------------------

包编程用USB转COM线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西门子S7 200 4级密码解除,三菱Q全系列PLC解除密码。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

楼主:
重要的问题是在缺相运行的时候的电气的运行原理和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重要的问题是在缺相运行的时候的电气的运行原理和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1、缺相时电流大,电机转动速度不足,又强烈的嗡嗡声;

2、如果是接触不良造成的缺相,上述表现时有时无,时大时小!

网友F(2011-01-13):
更换凸轮控制器。根据楼主所描述症状应该是凸轮控制器内触电问题。。

网友G:
应该是向下时,电机飞车离心力,转子线圈甩出造成的。再查下凸轮控制器动定触头是否有烧灼凹凸出现,还有凸轮是否损坏了。

网友H:
多想想电动机是如何才会烧的呢?无非是负载重了又或是轴承坏了,原因慢慢找吧

网友I:
凸轮控制器缺相了吧!检查凸轮控制器。。。。

网友J(2011-03-02):
启动时先快后慢就有问题

网友K:
缺相烧的。在快变慢时,就缺相了,缺相会在短时间烧毁。

网友L:
我分析是电机的机械故障造成的 比如轴承损坏 造成的扫膛 检查吧

网友M:
电气保护只有熔断保险和一个空气断路器,事故时就只是空气断路器跳--------这样不好,绕线转子电动机也在起重设备上是很常见的,用凸轮控制器操作切换转子串入电阻来调速,这属于人工手动控制,如果只有短路保护性质的空开和熔断器不可靠的,因为熔断器和空开很可能只是作为控制回路短路保护和主回路通断操作用,起不到过电流保护作用,通常在绕线转子电动机回路要有过电流继电器串入,整定好后按整定的过电流水平实施保护,这样万一只是机械过负荷级别的过流(手动操作的缺陷就是操作者经验不足时可能无法觉察短时间过流情况),总空开即使因为选择容量较大不动作,过电流继电器也会动作起到保护作用。建议改进控制电路,同时检查下闸门滚槽机构有无异物卡阻?电动机抱闸是否可靠地打开?

网友M:
另外闸门这种重力性负载的扭矩从始至终都是较大的,起重时如果发现能够顺利启动就尽快切换到3档及以上的较高速档,此时电动机输出扭矩较大,避免停留在低速档时电动机迅速过热(要知道闸门的重力始终作用的那么大)。但话说回来,电动机在没有过电流保护的情况下就改一改考虑选择更大容量的电动机,7.5千瓦一般也就是10吨以下起升重量,没有多少裕量的

网友N:
还没有发现能2s就烧掉电机的

网友O(2011-05-17):
2秒就把电机烧了,就是缺项也不会这么快吧?

网友P(2011-08-26):
是电机问题 可能扫堂了 之前试过电机不

网友Q:
肯定是缺相,看看凸轮或者是制动器抱死,

网友Q:
修好以后安装时定子和转子有没有接反

网友R:
引用 网友F:
更换凸轮控制器。根据楼主所描述症状应该是凸轮控制器内触电问题。。

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