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上的电机烧了不知道怎么办,紧急求助!!

楼主(2010-11-20):
闸门行车上的起重电机烧了,重新绕了后装上又烧了!

具体电机是绕线式的7。5KW电机,闸门有几吨,平时都能正常用的!

电机用的是凸轮控制器调节速度,唯一不正常的是下行的凸轮控制先是快档后再是慢档,但以前都能正常使用。

烧电机的过程是向上启动大概2秒的样子就自动停止,就发现电机烧掉了。

电气保护只有熔断保险和一个空气断路器,事故时就只是空气断路器跳。

请高手分析下原因!还有什么样的情况下能这么快的烧电机!

和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防止下次不烧电机的保护方式

网友A:
电机在不缺相的状态下很难烧的.可能是断火器坏,或接触器坏,如果以上都是好的,有卡住的原因

楼主:
电机转子是采用串电阻跳速的!卡住的情况没有,抱闸在下行的时候都能正常用!

请问转子在缺相的情况下对电机能造成烧电机吗?

网友B:
上升过过程中烧坏的  肯定不是缺相造成的   是你的凸轮控制器的毛病  建议你换一个吧   在不就看看你的电阻器有没有接地的

网友B:
凸轮控制器应该是先慢后快

网友B:
如果下行是先快后慢 在放下闸门时闸门会通过重力因素带动电机转   而不是电机带动闸门了  那样电机就成发电机了  和你输入的电压冲突 绕组瞬间短路 发热所以就烧电机 我们这里以前也有过这种现象

楼主:
重力带动电机这有点不可能把电机的速度那么快肯定比自重下降速度快!

凸轮控制器出问题也只有三种情况啊!要么最快,要么最慢还有就是三相的电阻不平衡,请问为什么能很短的时间内烧掉电机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 而不是电机带动闸门了  那样电机就成发电机了  和你输入的电压冲突 绕组瞬间短路 发热所以就烧电机 我们这里以前也有过这种现象

1、发电制动,电能回馈电网,没有什么冲突的问题!

2、你还得好好学习电工基础知识!!!

楼主:
发电只制动但问题在哪呢?

楼主:
重要的问题是在缺相运行的时候的电气的运行原理和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重要的问题是在缺相运行的时候的电气的运行原理和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1、例如正转接触器触头接触不良;

2、你可以仔细观察正转接触器的触头,是否有烧损、过热的痕迹???

网友D:
起重机需要电流继电器保护

网友E:
查查电阻和凸轮控制器

新麦子~!

网友F:
差看电机烧毁的原因在来找  问题 ·~!其实电机烧毁的时候有很多证据   比如掉相    过载 ·!等等 ·!~!~浅谈·1~1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差看电机烧毁的原因在来找  问题 ·~!其实电机烧毁的时候有很多证据   比如掉相    过载 ·!等等 ·!~!~浅谈·1~1

转子回路的滑环,碳刷,电阻.

网友H:
没有过电流继电器吗?看看转子回路的滑环,碳刷,电阻. ,还有三相交流电源回路

网友I:
绕线式电机就是为了调速,如果碳刷或者变阻器接角不好,那么转子就不会形成闭合回路,那样也会出现烧电机的现象。如果电网容量允许的话,可以从接线盒处把三根转子线并起来试试。另外也要考虑楼上大家说的问题。反正就是要多检查,找出原因所在。

网友J:
只看题目有点晕,电机坏了就换呐。仔细一看更晕了:原因还不少哩。想来大不了就是电气故障,机械故障两方面

网友K:
凸轮控制器主触头可能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