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电机转向

楼主(2010-11-20):
在变频器前,改变电源相位,能否改变电机转向

网友A:
当然不能,因为变频器的原理是交流变成直流,然后直流再变交流,所以只能倒下面的电机线,或在变频器内部进行设定.北京变频控制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能,因为变频器的原理是交流变成直流,然后直流再变交流,所以只能倒下面的电机线,或在变频器内部进行设定.

回答很正确,输入侧的电源相序对输出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B:
想调整变频器的正反转,可以在变频器内部设置或改输出的线缆

网友C:
输入不行,输出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想调整变频器的正反转,可以在变频器内部设置或改输出的线缆

也可通过参数设置?

网友E:
控制端子的接线即可改变转向

网友F:
可改变频器正反转控制端子线,或改变变频器U V W 输出。

网友G:
改输入不行,可以改变输出。

网友H:
改输入不行,变频器都有中间直流环节

网友I:
没有用,变频器本身可以控制正反转,或换输出线也可以

楼主:
再问,热继电器,接在变频器前面,还是变频器后面

网友J:
想要改变电动机的转向需在变频器输出端调换线头才行。

网友K:
所有的变频器都应该能够通过内部设置改变输出的转向。

网友L:
那要看是哪个系列的变频器了,有的它就是要改输入。

网友L:
因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让我想了好久也没有想明白

网友M:
楼主  不是废话吗!当然不能啦!

网友N:
变频器控制端子可以正反转,改输出不是太麻烦了吗

网友O:
交直交结构不能,因为直流回路极性没变;交交结构的应该可以

网友P:
变频器驱动的系统,改变输入电源相序无效,可以通过变频器输入端子上正反向控制端子控制信号输入来换向。改输出端子也不是都有效,有的变频器改输出相序,参数也得修改否则会报警还是换不成。

网友Q:
改变运行方向,由外部控制的,可以改变外部端子的接线就好了,还改什么变频器的出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可改变频器正反转控制端子线,或改变变频器U V W 输出。

网友R(2010-12-29):
只能调变频器输出端的相序,才能改变电机的转向

网友S(2011-02-01):
通过改参数或者控制端子来换相,是给你以后的同事挖大坑,

网友T:
目前市场上的变频器太多,性能和工作原理都是一样的,但是,看你是用在什么地方了,国产的变频器也行,现在有的变频器一般都是键盘操作,接线时只要按原理操作图接线,电动机正反转都有了?

网友U:
在变频器前,改变电源相位,能否改变电机转向?

1、电动机的电源相序改变时,转动方向改变;

2、变频器调速时,电机的的电源是变频器的输出,只有改变变频器的输出相序,才能改变电机转向;

网友U:
3、而变频器输出的相序,是由驱动器确定的,与输入三相电源无关,更与三相电源的相序无关;

网友V:
不能,偶试过。

网友W:
自己 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X:
不能,跟相序无关。输出的UVW可以改变。

网友Y:
当然不能了。不信自己去试试吧!

网友Z:
变频器的原理是交流变成直流,然后直流再变交流,所以只能倒下面的电机线,或在变频器内部进行设定

网友AA:
引用 楼主:
再问,热继电器,接在变频器前面,还是变频器后面

用了变频器,没必要接热继电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