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0-11-25-工控擂台-地线对地电压60v 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11-20):
 我厂220V供电时380V电压直接通过变压器变得,有一插线板电压情况如下:

L对地电压为110V,N对地电压为110V,L,N之间为220V。。

地线对地电压(墙体)却有60多伏。。插线板只接了L和N端,地线悬空。。。。

所以地线对地电压怎么有电压了?

本周末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地线断了或者缺相,描述清楚点

网友B:
针对变压器分2为种情况:

1、那380/220变压器如果是单相的,作为局部电源其输出侧可能没有做重复接地,而且没有做变压器铁芯接地处理,导致输出的220v的L、N两端都存在约110v的对地电势(按照标准应该是220 X√3 / 3 =127v电压,但通常工程现场大家都习惯说成110v)。至于地线对墙体有约60v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你的地线并未接地而是悬空的,考虑刚才讨论L、N线时出现所分析的那种情况,你的地线既有可能在内部已经搭在L或N上,而墙体也不是绝对的“地”,所以测得60v的电压;还有可能就是在你测量处你的多股电缆(L+N+PE)距离较长,与L、N两根对地都不是等电位的导线并行一段距离后,PE线上会有感应电,以普通万用表尤其是数字表测时就会显示有约60v的电压。

2、此变压器是三相变压器时估计其二次侧是三角形接法的绕组输出,任取其两相间的电压为220v,但对地都不是0v(这时候即使做了铁芯接地也没用),而是127v(或你把墙体当地时候是约110v)。地线测对墙体月60v原因同上。

网友B:
对于李刚(希望不是保定那位%>_<%)在本帖子中的一些说法感觉还是不太严谨,感觉好像是一些不太正规的电工的不准确和严谨的习惯说法,予以说明:

1、千万不要把墙体、自来水管道等当做接地体,那不是真正的电力系统的地。因此你说的“对地(墙体)电压是......”是错误的。墙体对地的电位差不一定是0!所以你对墙体比如其钢筋或者钢结构测得的电压不是严格的对地电压。

2、三相线电压如果是220v的系统,其单相对地电压为127v,不要简略到直接说成是110v。事实上在欧洲挪威、安道尔等国家通过山区小水电发电工当地居民使用,其电力系统都是这种电压,他们概念中的单相电压就是127v而不是110v。380 / 220=220 / 127=√3 ,在中国由于这种电力系统较为少见,在很多企业里面习惯上交流127v与110v不加区分。

3、 “我厂220V供电时380V电压直接通过变压器变得” --------要说起来,绝大多数企业的380v电压都是通过配电降压变压器变得的,与厂里在220v供电时还是不在220V供电时无关。好在我还是明白你的意思了

网友C:
因为隔离变压器的输出对地是悬空的,你测到的电压是浮电压.正常的情况下,隔离变压器输出的两根线是对地绝缘的.相当于与地之间各接一个趋于无穷大的电阻.分压后L和N线与地间电压基本为110V.如果绝缘有问题,则电压不等.但两者电压相加应等于220V.

以上!

网友D:
由于地线悬空,你测到的是浮电压。

网友E:
我厂220V供电时380V电压直接通过变压器变得,

你二次侧没有接地吧?当然,如果你是做隔离变压器用,二次侧是不能接地的.

网友F:
因为地线悬空,测的是浮电压。使用隔离变压器把380V转化成220V

网友G:
通过变压器把380V变成220V,L电压为110V,N电压也为110V,可以矢量运算得到L与N之间为220V。

而地线为悬空,测得电压为60V,可能有两种情况:

1、地线可能与L或N线绝缘不好,导致其有电压,可以更换插线板试一下看看;

2、墙体本身与导线绝缘不好,带有电位,可以将插线板放到别的地方试验一下,看看有没有同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内容:fuhuafen。
而地线为悬空,测得电压为60V,可能有两种情况:

1、地线可能与L或N线绝缘不好,导致其有电压,可以更换插线板试一下看看;

2、墙体本身与导线绝缘不好,带有电位,可以将插线板放到别的地方试验一下,看看有没有同样的问题

更换其他插线板也测试了 还是有60V

楼主:
回复 :zmc8683

断路了

没有断路 ,楼主说的是不是短路

网友H:
L对地电压为110V,N对地电压为110V,L,N之间为220V。。

1、L对地电压为110V,N对地电压为110V,说明你的插板L、地、N之间有漏电流通过;

2、L对地电压为110V,N对地电压为110V,说明L与地、N与地之间漏电电路对称,例如由于潮湿的原因,等造成绝缘下降!

网友H:
地线对地电压(墙体)却有60多伏。。插线板只接了L和N端,地线悬空。。。。

地线悬空时,测量仪表接收到的是交变电磁杂波干扰信号!

网友I:
变压器没有做好接地线。

楼主:
回复:刘志斌

地线悬空时,测量仪表接收到的是交变电磁杂波干扰信号!

-------------------------------------------------------------------------------------

 用万用表测量时60V,后改为测电笔直接对其测量,测电笔显示有电。。这个应该和干扰没关系吧。。

网友J:
你的电源肯定是经过隔离(控制)变压器了,而且你的变压器出端地线是悬空的,没有接吧?我们这里跟你的情况差不多,把变压器的出现地线接上就OK了啊!

网友K:
地线是跟变压器铁心连接的,当地线悬空当然会有感应电压了

楼主:
回复:dahutu007

 你的电源肯定是经过隔离(控制)变压器了,而且你的变压器出端地线是悬空的,没有接吧?我们这里跟你的情况差不多,把变压器的出现地线接上就OK了啊!

------------------------------------------------------------------------------------------------------------------------------------------------------------------

  对电源是通过隔离变压器引出,且地线未接,按楼主意思接上地线对地测量就行了。。

   但是我现在是插座这条地线是悬空的,根本没有接上电源。。

网友L:
如果楼主出题是 真实的,可能原因上面都说了

除非零线有问题

楼主:
回复:

hl0716 如果楼主出题是 真实的,可能原因上面都说了
除非零线有问题

------------------------------------------------------

楼主说的让人不理解,难道自己还编个什么来帖子上咯。。

这就是在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提出来希望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探讨。

网友F:
大家都来讨论,把自己的见解说出来。

网友M:
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三相电路的不平衡时,线路过长,零线上的电流在线路上产生了电压降所造成的.

网友N:
你所说的地可能不是真正的地,或者有悬空。

网友O:
20MP获得者:topkingjun                      PistoN
10MP获得者:fuhuafeng72                  fuhuafeng72

                          binzhiliu                           刘志斌

                           百联电工                          变幻莫测

20积分获得者:刘123456                       #天涯

                            zyw3166                          zyw3166

                           ligang12310                    ligang12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