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LC控制变频器斜坡加速?

楼主(2010-11-20):
如题,各位高手如何使用PLC控制变频器,在规定的时间内平滑加速到规定的速度。

请指教!

网友A:
用功能指令即可实现!

网友B:
用斜坡指令编程

网友C:
佛山市友联工控设备有限公司是集产品销售、技术开发和系统工程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是三菱, 富士变频器、PLC、交流伺服系统,威纶人机介面,施耐德,欧姆龙,西门子低压电器等产品的代理和经销商。最具竞争的价格、灵活的经营方式、最短的交付周期、一流的售后服务及技术力量雄厚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公司备有大量常规现货更是其它同行不可比拟的。韩国奥托尼克斯光电开关、温控表、编码器。台湾天得开关、行程开关、台湾阳明近接开关
变频器
R-A500系列 FR-F500系列 FR-V500系列变频器
FR-E500系列 FR-F500J系列 FR-S500系列 PMT-H/PMT-F500HV系
FX可编程控制器:

FX1N系列 FX1S系列 FX0N 系列 FX0S系列
FX2N 系列 FX2NC系列 A/Q系列 FX3U
ANS 系列 QPLC系列
触摸屏
FX-DU 系列 A900GOT 系列 F900GOT系列

伺服系统
MR-J2S 系列
安迪伺服 威纶人机界面 屏通人机界面
联系电话:0757-83203659 传真:0757-83287201
联 系 人:陈生,电话18933016103 QQ406934712

网友D:
用斜坡指令就能行!RAMP指令

网友E:
有些PLC带相关功能块可以直接控制变频器的,如欧姆龙CP1E

没有的话自己做个加速程序,走通信或摸拟量给定都可以的。

-------------------------------------------------

包编程用USB转COM线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西门子S7 200 4级密码解除,三菱Q全系列PLC解除密码。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网友F:
用过斜坡变化的模拟量来控制

网友G:
变频器内部一般都有加速时间1 2 可以选择的

网友H:
可以采用固定扫描周期然后用程序根据你所规定的时间写出来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可以采用固定扫描周期然后用程序根据你所规定的时间写出来

有个项目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J:
我有这个子程序,是西门子200的,不知你用仕么PLC ?

网友D:
用斜波指令RAMP,能实现 比如 LD X0  RAMP K000  K200  D100 k1000

网友K:
 LD X0

  RAMP K000  K200  D100 k1000

D100从0加到200 用用1000个扫描周期。一般要把扫描周期改为固定扫描周期。或用中断

网友L:
使用斜坡输出指令BA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