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求西门子变频器控制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0-11-20):
谁知道 300控制MM440为什么运动控制和频率给值都用DP通讯控制变频器时可以运动,但将运动控制改为数字开关量控制后 就不能驱动变频器了,变频器参数设置是没问题的(我将P0700改为数字量端子控制),程序上因运动控制由通讯控制改为数字量控制后,我只发送频率值给PZD2,不给控制字,这种为什么实现不了运动控制?有人说必须将运动控制命令和频率给值命令都为DP通讯方式 才能做,这种说法没道理啊?按理运动控制命令用数字开关量,频率给值用DP通讯也是可以的? 有谁能帮我解释下,是不是问题出在程序上的PZD1和PZD2方面。

网友A:
应该是参数设定有问题.
北京变频柜配线

网友B:
应该没问题的,你还是看看设置的参数对不对吧。

网友C:
检查P0700 ,P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