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与温控器通信

楼主(2010-11-20):
我想用台达温控器和触摸屏做工程,请问台达DTE温控器如何在台达B10触摸屏显示?台达DTC1000DTC2000温控器如何在台达B10触摸屏显示?具体如何做?

楼主:
帮帮忙啊,难道选择台达真的和他们有些人说,是错误吗?

网友A:
这个是使用串口监控软件+485协议转换器 在电脑上监控的DTC温度显示,你在台达的触摸屏上使用Modbus RTU模式,
直接读取地址,地址是HEX 16进制的,像我这个读取地址1000 在触摸屏上使用10进制要改成4096

网友A:
我这里工程多了一个DTC1000R,有需要联系:13255235401

网友B:
我之前用的A屏做的与DTC1000通讯,控制器选择正确后,直接读取对应地址的数据就可以了

B屏在使用上应该也是一样的

我以后试试

网友C:
人机控制器选择delta-contorl rtu 通讯参数设置正确

 在人机画面上建立数值显示(或者输入),地址采用temp ctrl-1000  就可以了

楼主:
人机控制器选择delta-contorl rtu 通讯参数设置正确

在人机画面上建立数值显示(或者输入),地址采用temp ctrl-1000 就可以了
我还接有PLC啊

网友C:
你好,如果plc和温控是在同一个RS485上面,plc地址也可以直接在人机上使用的,

exp:D0,人机上就是用PLC-D0就可以,制作的时候需要注意温控和plc的站号就行

楼主:
谢谢aibi,我找朋友要了一个例程,搞好了,台达网上的资料太少

网友D(2011-05-04):
用台达的触摸屏软件建立好RS485通讯,然后看看DTE或是DTC的地址就行,比如H1000 H1001进行读写就行。也可以进行自整定

网友E:
我也想知道啊,想学学啊

网友F(2011-06-22):
我也学一下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G(2014-05-14):
有和威纶屏的例子不。。。。。。。。。。。

网友H(2015-10-19):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I(2017-09-01):
正好在学习,看看到底是怎么样联系起来的!!!

网友J(2018-10-26):
天天努力争积分来下载

网友K:
版主你好,我是初学者,有个DOP-B07S411的文本屏,无法上载,提示要输入密码,我又不知道密码,该怎么办?要里面的全部资料放到新的文本屏里面用,跪求谢谢!!

网友L(2020-06-02):
引用 楼主:
谢谢网友C,我找朋友要了一个例程,搞好了,台达网上的...

兄弟,例程可以给下我嘛,我也在学习

网友M(2023-01-12):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用的A屏做的与DTC1000通讯,控制器选择正确后,直接读取对应地址的数据就可以了 B屏在使用上应该也是一样的 我以后试试

师傅,用过台达触摸屏欧姆龙温控器的通讯吗?总是通讯地址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