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凌FX1s PLC控制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10-11-20):
程序如图

当D80参数是12000 M31动作时 步进电机转动 但有时走不到预定的位置M6不会动作 从D8140读出的参数看有时差很多有时只差一点
请大虾指导下小弟 谢谢

楼主:
没大虾来指点下小弟吗

网友A:
这里面有一个,启动速度,启动时间的问题。由于是开环控制。根据不同的负载会导致步进电机失步。三菱中对此指令是有特别规定的。你的参数选择有问题。

网友B:
呵呵,我刚用过,类似的,你的步进电机额定转速是多少,也就是转矩不衰减的情况下的,转速时多少??

而你的D40的脉冲频率,即速度是多少呢??我估计是,超过额定转速了!!

网友A:
这条指令最高频率与加减速之间有一定的比例关系;你可以尝试减少最高频率和增加加减速时间试试。令外总脉冲数不要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