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可以用穿透功能吗?

楼主(2010-11-21):
台达人机中有穿透功能吗?为何人机中显示已穿透,但监视不到?

网友A:
穿透是指pc通过人机直接监控plc的程序,对程序进行上下载,其中有两中连接方式

 1 使用usb直接穿透,这样只要plc在通讯设置里面选择dlink就可以,

2  人机和pc之间采用串行,这样的话需人机进入系统界面,选择相应的com口,才能进行bypass

网友B:
USB穿透,只适用于台达PLC是吗?

可以对其他PLC穿透吗?

可以使用以太网穿透吗?

网友A:
对其他品牌plc穿透,pc与人机之间只能使用串口下载连接

usb的穿透只能是delta的plc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