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速时电机不转

楼主(2010-11-21):
有一台三菱740-11KW的变频托11KW的电机,在2-4HZ运转时会不转,但提高低频转矩时 又过流了,这个低频区每次开机时都会用到,请教各位师傅,这样如何设定参数,或有别的好办法?

网友A:
1、正常现象,负载过重,无法驱动。

2、适当设置转矩提升参数,设置最低频率试试。

网友B:
恐怕带不动,或减速比是不是不合适?

网友C:
加大一档变频器容量.北京变频柜配线

楼主:
对:老菜鸟 关于

1、正常现象,负载过重,无法驱动。

2、适当设置转矩提升参数,设置最低频率试试。

内容的回复:

三菱A740,我按0.1的提升转矩,百分之2.5时转不动,到百分之3时就过流了,在这之间有时会过流,有时还可以,搞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恐怕带不动,或减速比是不是不合适?

减速比合适,但要求的启动时速度是很低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按0.1的提升转矩,百分之2.5时转不动,到百分之3时就过流了,在这之间有时会过流,有时还可以,搞不明白....

1、电流与提升转矩百分数有关;

2、电流与转差有关;

3、转差不能太大,转矩百分数合适,就不会过流!

楼主:
对:刘志斌 关于

引用 楼主:
…,我按0.1的提升转矩,百分之2.5时转不动,到百分之3时就过流了,在这之间有时会过流,有时还可以,搞不明白....

1、电流与提升转矩百分数有关;

2、电流与转差有关;

3、转差不能太大,转矩百分数合适,就不会过流!

内容的回复:

低速时转差越大,电流就越大,那如果是同步电机呢?

网友E:
带动什么性质的负载?低速时负载扭矩是否很大?适当设置转矩提升参数,设置最低频率或者把易于跳闸的那个低频段设置为共振频段让变频器越过这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带动什么性质的负载?低速时负载扭矩是否很大?适当设置转矩提升参数,设置最低频率或者把易于跳闸的那个低频段设置为共振频段让变频器越过这段试试

近似恒转矩负载,这个频率段是导步速,不能越过,

网友F:
变频器的缺点就是速启动时非常不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低速时转差越大,电流就越大,那如果是同步电机呢?

1、同步电机,在异步启动时也一样;

2、同步电机,如果要同步启动,转差更不能大,大了就失步,不能启动!

网友D:
3、要做到转差合适,只有设计好启动频率,启动频率可根据电机额定转差求得!

网友G:
这样看来你的变频器的容量不够,需要加大容量

网友H:
对:宁静致远 关于回复内容:
对:老菜鸟 关于

1、正常现象,负载过重,无法驱动。

2、适当设置转矩提升参数,设置最低频率试试。

内容的回复:

三菱A740,我按0.1的提升转矩,百分之2.5时转不动,到百分之3时就过流了,在这之间有时会过流,有时还可以,搞不明白....
内容的回复:

这个是不是叫什么磁饱和?以前调试拉丝机时遇见过

网友H:
把转矩提升降低,加速时间放短一点,这个应不是真正意义的过流。

-----------不成熟的意见啊,试一下好了。

楼主:
对:myfoxzzcc1 关于

把转矩提升降低,加速时间放短一点,这个应不是真正意义的过流。

-----------不成熟的意见啊,试一下好了。

内容的回复:

你说的过流属于加速中的过流,这是在2-4HZ时的过流,每次停机在开机会在这个低频段运行10-15分钟左右,有时会在7HZ左右,还会过流,不确定的

网友I:
你所需要的最高速度(频率)是多少?如果最高频率达不到50HZ,比如是35HZ,建议你对设备降速,使速度降为原来的70%(35 / 50)。这样你就可以避开2-4HZ频率的运行区间。因为低频时能够输出的转矩、功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关于你所需要的最高速度(频率)是多少?如果最高频率达不到50HZ,比如是35HZ,建议你对设备降速,使速度降为原来的70%(35 / 50)。这样你就可以避开2-4HZ频率的运行区间。因为低频时能够输出的转矩、功率低。

最高42HZ左右,麻烦你说详细点.....

网友I:
根据你提供的数据:最高频率=42HZ,那么你就将的电机速度,通过减速机,或者皮带轮降到42/50,也就是说速度降到原来的84%。

此时,为了维持设备的速度不变,变频器的最低速度可以提高1/84%,即3HZ / 0.84=3.5HZ。

不过3.5HZ与3HZ相差不大,转矩也只能说稍微高一点。

如果你将减速比由84%增加到70%,同时允许最高频率提高到60HZ,这样一来,也就仍然维持速度不变。

此时,变频器的最低速度可以提高1/70%,即3HZ / 0.70=4.3HZ,此时变频实际转矩将提高1 / 70% ,即比原来提高15%。

楼主:
对:yjig 关于

根据你提供的数据:最高频率=42HZ,那么你就将的电机速度,通过减速机,或者皮带轮降到42/50,也就是说速度降到原来的84%。

此时,为了维持设备的速度不变,变频器的最低速度可以提高1/84%,即3HZ / 0.84=3.5HZ。

不过3.5HZ与3HZ相差不大,转矩也只能说稍微高一点。

如果你将减速比由84%增加到70%,同时允许最高频率提高到60HZ,这样一来,也就仍然维持速度不变。

此时,变频器的最低速度可以提高1/70%,即3HZ / 0.70=4.3HZ,此时变频实际转矩将提高1 / 70% ,即比原来提高15%。

内容的回复:

减速比固定了咋办?

网友I:
如果减速比固定,那就没办法增加转矩了。

给你比方一下,假定变频器及电机容量是11KW,变频的调速范围是5-25HZ,那么变频及电机,最多能够输出的功率范围是:1.1--5.5KW.

如果变频的调速范围是10-50HZ,那么变频及电机,最多能够输出的功率范围是:2.2--11KW,功率比以上方式增加2倍。

 由于频率提高了,设备的转速也随之提高,为了维持设备的原速度不变,那就需要通过皮带轮或者减速机,将速度再降下来,减速比应该设置为1/2。

以上功率、速度的设置,也就是选择变频器的依据。

楼主:
看样只有买个15KW的变频装上了...

网友I:
你测量一下电流,当频率为2-4HZ时,以及10HZ内的工作电流(特提醒:是变频的输出端)是多少。

怀疑你用15KW变频都不够。无论如何,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必须小于额定电流,如果你用15KW变频,那么负载电流就必须小于30A。

网友J:
换个15KW的就好了

楼主:
对:yjig 关于

你测量一下电流,当频率为2-4HZ时,以及10HZ内的工作电流(特提醒:是变频的输出端)是多少。

怀疑你用15KW变频都不够。无论如何,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必须小于额定电流,如果你用15KW变频,那么负载电流就必须小于30A。

内容的回复:

转矩不够时,转堵电流增大,2-4HZ时,电流在18A左右

网友I:
如果变频的输出电流(变频显示器上的电流数值),确实是18A,那么容量更换成15KW应该可以满足。

楼主(2011-04-21):
对:yjig 关于如果变频的输出电流(变频显示器上的电流数值),确实是18A,那么容量更换成15KW应该可以满足。 内容的回复现在换了一台台达B型18.5KW的变频,低速时电机转堵,20HZ以上时电机过热,太烫了,也不知是哪个参数没设置正确?

网友K:
引用 楼主:
看样只有买个15KW的变频装上了...

单纯从提高变频器容量精度考虑有可能效率严重低下,建议分析下变频驱动系统要求的调速比,如有可能尽量增加机械减速机构来改善,一般在低速下启动运行同时如果负载较大,就会导致变频器过流报警,低频段变频器输出功率和扭矩不再是额定值了,增加减速器如果满足调速比要求则会经济得多而且大大改善启动和低速运行效果

网友L:
A740用V/F控制吗,可以用SVC试一试!

网友D:
1、设置转矩提升;

2、启动频率按额定转差计算;

网友M:
设定一个手动增压吧,

网友N:
选用大一级容量的变频器,参数设置为恒转矩。

网友O:
你要区分出报警的是变频器过流还是电机过流。如果变频器没有过流的话就加大提升,加大额定电流或者选择变频电机选项。硬性使电机转动。然后用外部冷却对电机强制降温。我的原理是:有的变频器有个选项选择变频电机和一般电机。选择变频电机的时候,他计算电流和频率模拟电机发热量和散热量,依此推断电机的发热。由于低频时风扇风量少。推断的发热就大。但是选择了变频电机选项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全程不考虑风量,认为散热是足够的。所以可以使电机“不发生过热”。勉强骗过去。

我暂时想不到其他办法。也先不建议你更换什么。因为能换东西的话就轮不到楼主求救了。没有求救这回事了。

楼主对吧?

网友P:
变频器设计有死区可以改变机誡躲过死区,就好了。

楼主:
对:芳季 关于

你要区分出报警的是变频器过流还是电机过流。如果变频器没有过流的话就加大提升,加大额定电流或者选择变频电机选项。硬性使电机转动。然后用外部冷却对电机强制降温。我的原理是:有的变频器有个选项选择变频电机和一般电机。选择变频电机的时候,他计算电流和频率模拟电机发热量和散热量,依此推断电机的发热。由于低频时风扇风量少。推断的发热就大。但是选择了变频电机选项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全程不考虑风量,认为散热是足够的。所以可以使电机“不发生过热”。勉强骗过去。

我暂时想不到其他办法。也先不建议你更换什么。因为能换东西的话就轮不到楼主求救了。没有求救这回事了。

楼主对吧?

内容的回复:

对的,减速比固定不能改变了,只有从其他方面着手想办法了,并且电机和减速机连体的,电机尾巴上还带了个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关于A740用V/F控制吗,可以用SVC试一试!

具体参数咋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