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的通信线的制作

楼主(2010-11-21):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西门子PLC通过485口与TD400C进行通信。通信线是怎么制作的,谢谢

网友A:
好像TD400C的说明书里面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好像TD400C的说明书里面有的。

那用带电源线 的,还是不用呢?有两种

网友A:
直接3和8就可以。超过2.5米,TD400C的电源端子需要单独接电源。

楼主:
需不要需要一个共地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直接3和8就可以。超过2.5米,TD400C的电源端子需要单独接电源。

需不要需要一个共地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不需要。。。。。。。

请问一下,一个s7-200plc怎么和两个TD400C通信呢,谢谢啦

网友B:
CPU通信口可以连接3个TD 200。如果每个TD 200的数据块各不相同,要注意在TD 200中所能设置的数据块起始地址最大为VB999。

可以多次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