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224与CPU224CN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11-21):
除了一个原装进口,另一个国内生产的,其它还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1、带CN后缀的是在南京生产的,该产品是SIEMENS公司专门为中国客户量身定做的一款产品,价格更低,订货周期更短,但是SIEMENS产品的品质不变。

2、编程软件不一样。CN要用新版本软件而且设置为简体中文。

3、功能不一样,CN是新版的,老版本不带CN的会少一些功能,例如有些指令不支持。

楼主:
CN的要用那哪个版本编写程序?谢谢。

网友B:
CN是代表在大陆生产的而己

网友C:
  向<老菜鸟>老师请教一下:我的老板想购一款西门子PLC编程软件(简体中文版),需要了解一下现在的行情。从什么渠道购买比较实惠一些?

网友D:
对:wanggq 关于

  向<老菜鸟>老师请教一下:我的老板想购一款西门子PLC编程软件(简体中文版),需要了解一下现在的行情。从什么渠道购买比较实惠一些?

内容的回复:

关于编程软件的问题,请直接跟你当地的代理商联系比较好!

网友C:
  俗话说:货比三家 才算行家! 搜集行情信息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E:
CN代表是在中国制造组装的。

网友F:
SP4 版本以上就可以。

-------------------------------------------------

包编程用USB转COM线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西门子S7 200 4级密码解除,三菱Q全系列PLC解除密码。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网友G:
CN面向中国的,要是设备出国的话还是选用不带CN的

网友H(2011-03-24):
我一直都是用不带CN的,也差不了多少钱,对于一台几十万的设备来说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