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CS800+Motion Control励磁识别的问题!!

楼主(2010-11-21):
小弟现选用ACS800-04-0260+Motion Control控制一台电动机。

电动机参数:额定功率:132kw,额定电压:380V ,额定电流:290A,额定转速:490r/min,额定频率:50Hz

上电后,依照固件手册 ACS800运动控制应用程序7.*启动设备,输入完电机参数后,电机辨识模式选择为No,启动运行辨识,只显示“ID MAGN REQ(FF30)"却无法进行。此外最上边的状态行一直不显示运行状态I或O。

请高手指点,急!!!!!!!!!!

网友A(2011-03-06):
我前几天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