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4期——采用电位器怎样控制变频器的频率?

楼主(2010-11-21):
本周擂台:采用电位器怎样控制变频器的频率?

要求:

        针对以下不同情况讨论采用电位器怎样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如果有多种方法,请阐述每种方法的优缺点。要求举例说明采用什么样的电位器,怎样接线(能画出局部电路图更佳),变频器需要调节哪些参数(能以具体品牌及型号的变频器举例更佳)。

1、1台变频器用1个电位器调节频率的情况

2、2台变频器用1个电位器调节频率的情况:按两台变频器频率相同和频率比值一定的情况分别讨论,2台变频器不要求同步。

3、2台以上的变频器用1个电位器调节频率的情况:按多台变频器频率相同和频率比值一定的情况分别讨论,多台变频器不要求同步。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在下周末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猫扑:

网友:
旁观。等高手

网友A:
这个不懂,期待----

网友B:
不太清楚……

网友C:
这个……怎么说呢?有什么材料说呢?好像没有什么?观望……

网友D:
通过电位器改变输入端子激励电压来改变频率的

网友E:
使用电位器接入0---10v电压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网友F:
变频器型号;艾默生EV1000-4T0055P,电机5.5KW,基本运行参数F0.00设置为3,其VRF端子输出10V参考电压,可对GND接150K电位器,输入接VCI端就可以了。

网友G:
使用电位器接入0-10v电压控制输出频率。

网友H:
用电位器接入0--10v电压,来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网友I:
用电位器接入0--10v电压(其实就是电阻值变化),来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网友J:
siemens M430变频器。

电位器调节作为变频供水系统给定压力。

参数设置,将频率给定设为AI1即可。

网友K:
变频器一般是0-10V控制

网友K:
多个变频器怎么使用一个电位器没使用过,期待高手

网友L:
变频器频率设置的方法可以分两大类,第一类是利用变频器操作面板进行频率设置,第二类是利用变频器控制端子进行频率设置。第一类利用变频器操作面板进行频率设置,只需操作面板上的上升、下降键,就可以实现频率的设定。该方法不需要外部接线,方法简单,频率设置精度高,属数字量频率设置,适用于单台变频器的频率设置。第二类是利用变频器控制端子进行频率设置,又分两种方法,第一种是利用外接电位器进行频率设置第二种是利用变频器控制端子的特写功能,用电动电位器进行频率设置。
第一种利用外接电位器进行频率
设置,FR-500系列变频器的10端子提供标准的10V直流电压,2端子是频率设定输入端,5端子是模拟量输入公共端子。通过调整外接电位器R的2端输出电压,改变了变频器2端的输入电压值,也就改变了变频器的频率设定值,达到了频率设置的目的,该方法有以下优点:
(1)接线简单,只需把电位器的三端分接到变频器的电压输入端,电压输出端和公共端就可。
(2)频率设置简单,操作方便,只需轻轻转动外接电位器的旋钮,就可以进行频率设置。
(3)安装灵活,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将外接电位器安装到任何位置,进行远距离操作。
但是,该方法也有以下缺点:
(1)有温漂现象,由于电阻值受温度的影响,当外界温度发生变化时,电阻值了也就随之变化,频率设定值也就发生变化。
(2)抗干扰能力低。当周围有强电磁干扰时,变频器和外接电位器的连接电缆线内会产生感应电压,使输入到变频器2端的电压值发生变化,也就使频率设定值发生变化,影响设定频率的稳定。
(3)电位器安装距离受到一定限制。理论上讲,变频器2端的电压变化范围是0-10V,但如果外接电位器安装距离太远,连接电缆就会产生压降,变频器2端电压也就达不到10V,从而使输出频率达不到最高设定值。
因此,该变频器频率设置方法一般应用在调速精度低、周围干扰小、环境温度变化小的场合,属模拟量调节。

网友M:
变频器为台达VFD-E系列,VFD075E43A,功率为0.75KW。电位器用5K,电位器3接+10V,2接AVI,1接ACM。

参数设定如下

01.02 電機額定電壓設定为380V

02.00 第一頻率指令來源設定为 1:由外部端子AVI 輸入模拟信號DC 0~+10V 控制

电位器接线图如下:

2台和2台以上的可以并联电位器到每个变频器,中间加切换开关来实现分别控制,内部参数一样。

网友N:
1、一台变频器用一个电位器调频,比较常用,电位器与变频器模拟输入端三根线相连,再把相应的频率指令来源设为模拟量输入即可,一般参数里会提供0~5V和0~10V两种;

2、两台变频器共用一个电位器具体没用过,但用过同一PLC的模拟量输出接在两台变频器模拟量输入上的,与电位器应用道理一样,PLC的模拟量输出两根线,一根接至变频器的模拟电压输入端子VRF1(两台变频器模拟电压输入端子并联至该线),一根接至模拟信号共用端ACM(两台变频的模拟共用端并联至该线)。这样两台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一致时,频率相同,若要频率比值相同,修改其中一台或两台的V/F曲线的相关参数就行。多台和两台应该道理一样。

网友O:
前一变频器用一个电位器调频,再用前一变频器的模拟输出端(参数设置为模拟电压输出0-10V)作为下一变频器的模拟电压输出0-10V

网友P:
电位计就是个滑线变阻器,接0--10V,通过中间抽头的分压,接到模拟量输入口,来控制速度,0V对应0HZ,10伏对应50HZ。电位计的阻值依据变频器说明书,一般取10KΩ。

网友Q:
1.单电位器控制变频器调频,是最简单的应用。
下面以台达VFD-E 多功能型变频器为例。
如上图所示,电位器的1.2.3端,分别接ACM、AVI、+10V端子
参数,按可默认参数设置,然后根据说明书上资料调试。
2.一台电位器控制多台变频器的情况
可以按楼上朋友的方法,一台的输出给另一台的输入!
也可以直接输入到PLC或者隔离变送器里面,然后分出好几路来。

网友R:
其电位器是不是可以等同为一个模拟信号输入,如果这样就很好实现,其电位器的输出如同电流信号4-20MA转换后的电压值,那么就可以输入变频器的控制端信号输入,其电位器的输入可以设置最小值、最大值,及其对应的变频输出频率的范围。

一台电位器控制一台变频器,直接接线即可。

一台电位器控制多台(两台)变频器,应该有一个转换开关,或一个电压分配器,然后在接入变频器的输入端。

用电位器控制变频器应该是一个粗量控制,因为电位器的调压是一个粗量,而且变频器返回的频率反馈信号也没有显示。

楼主:
本周擂台:采用电位器怎样控制变频器的频率?

要求:

        针对以下不同情况讨论采用电位器怎样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如果有多种方法,请阐述每种方法的优缺点。要求举例说明采用什么样的电位器,怎样接线(能画出局部电路图更佳),变频器需要调节哪些参数(能以具体品牌及型号的变频器举例更佳)。

1、1台变频器用1个电位器调节频率的情况

2、2台变频器用1个电位器调节频率的情况:按两台变频器频率相同和频率比值一定的情况分别讨论,2台变频器不要求同步。

3、2台以上的变频器用1个电位器调节频率的情况:按多台变频器频率相同和频率比值一定的情况分别讨论,多台变频器不要求同步。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在下周末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S:
对于1台变频器的情况,应该是以外接给定频率,这时可以利用给定电位器输出直流标准信号作为频率给定信号。外给定的电源可以是0--10v直流电压,也可以是4-20mA直流电流。有很多变频器上自带外给定信号电源端子,可以把电位器固定电阻端接于P10和COM端子间,外接电压信号时将电位器输出端接在变频器的FSV上,FSI则是外接电流给定信号线的,如图(以明电舍变频器VT210S为例)在“给定频率方式”参数设置为1-----采用外部信号给定方式。

对于一个电位器给两台变频器给定信号的情况:如果给定相同,电流给定时,直接把2变频器的电流给定信号端子串联起来接入直流4-20mA信号;如果是电压给定信号,可以将1台变频器按照上面所给的方式给定直流电压信号,再通过隔离栅或隔离变送器将此直流给定信号装给另外一台的变频器给定端子上,当然也可以制作一个PCB上面用基于IC的电压跟随器将直流电压给定信号取出再加在第二台变频器频率给定端子上。

电压跟随器如下图所示:
电压跟随器是放大系数为1,当需要按照比例给定时,只需将跟随器线路改为分别在反相输入端和反馈通道加入电阻R1和Rf,使得-Rf / R1=λ,λ为要求给的频率的比值,即可实现在不同步时侯分别给定。当多台变频器时可以用电压跟随器直接取用(电压跟随器具有输出阻抗很小,输入阻抗极大,负载效应微弱的优点,故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前提下可以直接输出多个变频器负载,此时相当于把个后续各变频器的给定端子作为集电极开路负载)实现同步频率给定。而当有多个变频器依照一定比例来做给定时,可安排多路电压跟随器,在其后分别按照不同的比例放大增益各自级联一个放大器,放大器输出信号给到变频器频率给定端(当然这是以电压给定情况而言的)

网友S:
1、电位器的总阻值不宜过大,以免电位器取用电流太小易受干扰并且也不利于与变频器内部电路匹配;

2、也也不可过小,以免在使用变频器内部辅助给定电源时取用电流增加过大,一般以不大于10KΩ为宜;

3、电位器的功率要以计算结果为准并留有足够大裕量。按照公式P=U²/R=10²/R=100/R(电压按照10v考虑)在预先选择的阻值下计算功率,并将此功率P扩大5--10倍用来参考选型。

网友T:
全是高手呀!新手学习ing

网友U:
我来学习下,都是高手。

网友V:
我们单位的调速都是用电位器控制的    10K的电位器   接在变频器的0~10V的端子    设置成外部端子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W:
用电位器接入0--10v电压,来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r然后再并联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X:
都是高手呀,俺学习啦!

网友Y:
变频器的内部10V端子不用。采用外部10V机准电源,电位器提共统一电压取样。各变频器可用小电阻隔离(或用电位器独立取样)

网友Z:
如果多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的频率调节端子电压不是等电位的,请问如何才能让变频器同步运行。

网友AA:
通过电位器调节变频器的频率,图如下:

图中:
(1)RW1、RW2、RW3为电位器,RW1为变频器P1、P2的同步调节,RW2为变频器P1的频率调节,RW3为变频器P2的频率调节;
(2)电位器的滑头接变频器的AVI端子,另外两端分别接变频器上的直流电源正极和电源负极(公共端ACM,各款不同变频器可以查阅对应的手册);
(3)我们使用三棋S1100系列变频器,对应参数设置为:2-00设为1,2-02设为1。

网友AB:
1、用电位器来调速,电位器本身阻值偏差对变频器频率影响很大

2、同一型号变频器,接同样理论值相同的电位器,还是有偏差。因为变频器内部电压采样回路的特性不同

3、同一电位器拖2变频器调速,图如下:

通过改变并串联的电阻,可以实现一定的曲线关系。

网友AC:
学习下,各位大侠继续加油哦!

网友AD:
用一个12V开关点源来供应电位器的1极和3极然后把多台的控制极接在2极。例如多台三菱变频器10和5端比接,多台的2端都并联一起接到电位器的控制极

网友S:
33楼的方案有可能不太理想,对于电位器的规格不一定好选定,而且变频器吸取电流的负载效应不好解决

网友AE:
我用过丹弗斯的变频器,用0-10V端子接入电们器就行了,然后再把数设一下,

网友AF:
我们用都是用变频器的0-10v电压来用电位器来控制的

网友AG:
        一般的变频器都有一个5V或10V的电源,通过把电位器的两端接到这个电源上,而电位器的中心点(也就是电位器的滑动端)对于公共端的电压,就可以从0V起调节到最大5V或10V,将由电位器滑动端获得的电压接到变频器的控制输入端,通过设置,将该控制量设定为电压,就实现了由电位器调节频率的目的。用第一台变频器的输出去控制第二台变频器,就实现了一个电位器控制两台变频器的目的。一个电位器控制多台变频器亦然。

        1台变频器用1个电位器调节频率的情况
        偶就配个西门子MM440的图吧。

网友AH:
第一台用电位器做给定,其他的用前一个模拟量输出作为他的给定

网友AI:
单台变频器用电位器太简单,2台要用3个电位器这个也喊简单。

网友AJ:
使用一个西门子变频器MM440和一个电位器:
变频器参数设置为:
P0700=1(电机启动停止信号由控制面板控制)
P1000=2(变频器的频率设定由模拟电压输入控制)
接线图如下: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50MP)1名:

PistoN topkingjun

二等奖(10MP)5名:

时空    fuhuafeng72

№.1.2.左手    flyyu2000

浅醉闲眠    cntszxb

云锋 tclwzy

ahuihome    ahuihome

三等奖(30积分)5名:

 zyw3166 zyw3166

梦工厂    luan7279

jingtao    惊涛骇浪

jiaoanpeng    jiaoanpeng

飘在半途中    飘在半途中

网友AB:
引用 网友S:
33楼的方案有可能不太理想,对于电位器的规格不一定好选定,而且变频器吸取电流的负载效应不好解决

要睡觉了,过两天与此相关问题,再向你请教.

网友AB:
通过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端子,给第二台的方案通不过,我做过实验

 从最低频率到60HZ之间调速,变频器本身采样回路的问题,会使频率从低频到高频的时候,频率差可达2.5HZ以上

严重影响同步性.偏差打5%以上了

网友S:
谈不上请教,大家一同学习探讨。第二台变频器的给定电位器阻值高些可能会有助于减小负载效应的非线性,但过大的电阻是的传输的电流过小,易受干扰,这是较难拿捏的。因此多台变频器给定还是通过通讯总线和程序形成好些,另外隔离放大电路也可适当改善

网友AB(2010-12-25):
现在做的一台设备,分3个部分驱动,要实现3个部分的1HZ频率偏差可调节,且一个部分

要实现外部信号有时,速度加快的功能,因各种关系,不好使用.

PLC来做,结果用开关电源+电位器分压 TO 3台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点并联的方式来做,发觉太粗糙了

估计还是要用PLC来做,OMRON CP1H 和松下AF100的变频器谁有做过通信的吗?有的话,帮个忙,谢谢了

有实际程序最好了.

楼主:
这个问题确实比较麻烦点。。。。。。

网友AK(2018-04-23):
一直用这个东西,一直没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