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系列plc如何控制M变频器多段速?

楼主(2010-11-21):
台达ES系列plc如何控制M变频器多段速?还有用485如何控制?最好给个现成的程序参考一下!

realfour@163.com

楼主:
帮帮忙!各位大侠!谢谢!

网友A:
多段速控制,首先变频器上要设置好这些P17 到P23 七个的段速的频率,然后通过M3,M4,M5多功能输入端子的组合,实现段速的变化,比如M3,M4 ,M5,对应着 0 0 0 ,如果M3接通,既0 0 1 代表着是段速1.  , 0 1 0 代表段速2,   0 1 1代表段速3. ...........

段速的切换就可以通过PLC程序控制Y的输出.实现.

网友A:
485控制,直接用MODWR 指令对变频器的2001H这个地址写频率,,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也可以用通讯控制.具体位地址,请查看手册.

网友B:
如果是台达PLC控制台达变频,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点,在台达(网站)的上有现成的样例,直接引用即可。

如果是台达PLC控制其他品牌的变频,相对来说稍微麻烦点,需要变频器的485通讯协议,按协议要求,重新编写程序。

变频用了485通讯,也就没必要再用多段速控制,因为485通讯可以实现无级调速。

楼主:
给个链接吧,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