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么接线

楼主(2010-11-21):
我刚学PLC,用得是台达DVP-14ES,程序编好输进PLC之后,输入端怎么用按钮连起来呢,还有输出端的继电器怎么接线,程序很简单

网友A:
把按钮接在plc的输入端。

网友B:
按钮的两棵线分别接在PLC输入端COM和输入点X0、X1、X2……上,输出继电器或接触器的线圈的两棵线分别接在PLC的输出点Y0、Y1、Y2等输出点和其相应的公共COM端上。

网友C:
我晕死,你看看说明书不就得了啊

网友D:
把按钮接在plc的输入端,把要控制的对象接在输出端。

网友E:
我未看过DVP-14ES的资料;可参照其硬件手册接线,注意输出点类型和电压规格。

在简单程序试验时,也可通过观察输出LED指示灯,来观察程序运行结果。

网友F:
看来只有看手册了

网友G:
看来是个自保程序,发照片好点。。。。。。。。。。。。

楼主:
是个旧机子,没有说明书的.输入端找不到COM端子,输入端子

输出端子:
启动按钮接哪输入端的哪两个,输出接触器接哪两个呢?

网友H(2011-06-19):
                            PLC原理都不懂!不懂原理怎么会接线?也不能怪你,简单的电气控制理论概念模糊,一下子就玩PLC,是拔苗助长,如果都像你这样?大家都不要上基础学科,就是跳级啦!这个年代要凭真才实学,可不要只凭你的小嘴巴吹牛啦....!

网友I:
接线图说明书上有的

网友J:
输入端上层第二个就是COM端,另一端接端子。

输出端直接接到接触器的一个线圈点,接触器的另一个线圈点与输出COM形成回路即可

网友K:
这真的是牛人。。。。。

网友L:
PLC跟常规的继电器线路略微有一些区别!接完线,试一下就知道了。在学习和工作过程中,注意观察才能真正地学到东西。

楼主:
对:电气维护 关于

                            PLC原理都不懂!不懂原理怎么会接线?也不能怪你,简单的电气控制理论概念模糊,一下子就玩PLC,是拔苗助长,如果都像你这样?大家都不要上基础学科,就是跳级啦!这个年代要凭真才实学,可不要只凭你的小嘴巴吹牛啦....!

内容的回复:

事实胜于吹牛B

网友M:
S/S是输入的公共端,S/S接24+,24G接按钮。C0、C1、C2、C3、是输出的公共端,如果输出驱动负载电压一样,把C0--C3接在一起就是公共端(COM)

网友N:
24V+ ------按钮------X0,S/S----24G;X1接法相同,输入接线完成; 接触器是220VAC的话,N---C0-----线圈---Y0----L,输出接线完成。

网友O(2011-11-13):
S/S是输入的公共端,S/S接24+,24G接按钮。C0、C1、C2、C3、是输出的公共端

网友P:
S/S是输入的公共端X0 和X1接输入,Y0是输出,还有个自锁Y0

网友Q:
靠 不是有说明书啦,

网友R:
非常简单,你想PLC动作是正极触发还是负极触发,如果是正极触发,将S/S和24G连接起来,常开开关(启动开关)触点的两端一头接+24V,另外一头接X0,常闭开关(停止开关)触点的两端一头接+24V,另外一头接X1; 如果是负极触发,将S/S和+24V连接起来,常开开关(启动开关)触点的两端一头接24G,另外一头接X0,常闭开关(停止开关)触点的两端一头接24G,另外一头接X1; 如果输出继电器线圈是24VDC的,将C0接+24V,Y0接输出继电器线圈的一端,输出继电器线圈的另外一端接24G就可以了,其它的类似。 L和N接220VAC就可以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N:
关于24V+ ------按钮------X0,S/S----24G;X1接法相同,输入接线完成; 接触器是220VAC的话,N---C0-----线圈---Y0----L,输出接线完成。

或参考相关的说明书

网友T:
有点笨!要都你这样,咱就不用卖PLC了!

网友U:
现在还看不懂PLC

网友V:
基础理论课程有的,自己看一看就可以了简单得很。

楼主:
一年前的现在,我刚学PLC没多久.到现在我用台达的PLC做了二十几套污水自动处理控制箱,改装了十来套仪表车,做了十几套的非标设备电控.非常感谢论坛里对我这个简单问题热心解答的朋友.使我在刚接触论坛时候就爱上了论坛,同时非常鄙视对我这个简单问题冷嘲热讽的高手们.即使你技术再高,我也只把你当一坨屎。

这里我向大家介绍个卖台达PLC的淘宝卖家,很便宜,我一般都在这里买的: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user_number_id=369170380.

网友W:
找本台达PLC硬件手册看看就可以

网友X:
对:明亮天空关于一年前的现在,我刚学PLC没多久.到现在我用台达的PLC做了二十几套污水自动处理控制箱,改装了十来套仪表车,做了十几套的非标设备电控.非常感谢论坛里对我这个简单问题热心解答的朋友.同时非常蔑视对我这个简单问题冷嘲热讽的高手.这里我向大家介绍个卖台达PLC的淘宝卖家,很便宜,我一般都在这里买的: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user_number_id=369170380.后来我在QQ群又碰到一个台达代理商,东西便宜正宗.大家如果需要,可以加这个QQ426018683-天运顺通科技,内容的回复:

原来是做生意的

网友Y(2012-02-05):
看看编程手册就OK了

网友Z:
程序写的呼呼的,不会接线。想不通。(并非冷嘲热讽)

网友AA(2016-07-23):
对: 电气维护                            ...人家问问题的,你能回答就回答不能回答<此处内容被屏蔽>不就行了,非冷嘲热讽人家一顿,你这种人最他妈畜生

网友AB(2017-10-05):
不断的学习,方能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