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司服电机

楼主(2010-11-21):
谁有台达PLC控制司服电机的案例‘或资料啊。不需要很复杂,简单控制就可以了。望那位大哥发一份,     xianbokang@163.com

网友A:
PLC输出两个信号,一个脉冲,一个方向,看看接口接一下就好了。

楼主:
请问下司服驱动器需要设置吗?还有给它方向是用什么指令?

网友B:
给方向,可以在频率里面加符号+或则- ,PLSY 指令发脉冲就可以  ,如果是Y0 发脉冲,改变Y1的状态,也可以改变方向。

楼主:
司服驱动器不用设置吧

网友C:
我有三菱的你要吗

都是差不多的

如果有需要就加QQ 395919831

网友D:
用plsv k2000 y0 y1  ,改变y1的状态就可以改变方向了,试试看哦

网友E:
需要设置,方向由PLC给定

网友A:
伺服驱动器的工作控制方式需要设定的。1、单脉冲控制+带正负号的方向控制位。2、双脉冲控制,需要两个脉冲发射位。还有其他方式,一般都只用这两种。具体看说明书。

楼主:
对:shuai3982 关于

我有三菱的你要吗

都是差不多的

如果有需要就加QQ 395919831

内容的回复:

你好!我的QQ是:309852785   我加你了   麻烦你发一份吧

楼主:
我昨天去试了下  我用ES PLC    用PLSY 发K1000个脉冲给驱动器   结果没把电机搞动?????

楼主:
哦  应该是我PLC不对

网友F:
应该显先伺服ON,再发脉冲

网友G:
1.接线要保证正确无误(伺服on注意接上)

2.伺服参数设置正确(正负限位设置为无效)

3.发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