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式电机凸轮串电阻调速时,电阻怎么计算!!

楼主(2010-11-21):
绕线式电机凸轮串电阻调速时,电阻怎么计算!!

比如是7。5KW  额定转速936,额定电流20。3  转子开路电压260 转子电流19。8    五档变速

需要串多大的电阻,怎么算的!

能详细解释最好

网友A:
你吧帖子中的内容告诉买电阻的人,他们自然会提供相应的规格给你,都是标配的

网友B:
      为了能看得更清楚一些,图片做得大了些。
     是我以前给一台30KW的绕线式电动机配的电阻启动器。仅供你参考!

网友B:
图片太大了,做个截图试一试。

楼主:
对:F—D系统 关于图片太大了,做个截图试一试。
内容的回复:

这里面的公式是怎么来的,能详细说吗?比如R总里的1.18是什么?0.57,0.33这些数据是表示的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