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通过MBE写数字量信号到Quantum PLC的问题?

楼主(2010-11-21):
上图是数据库配置。
1、可以使用写标签数值专家将数据写入%M200,但是利用切换数字量标签专家则无法写入,这是为何?
2、上图AO2中配置是无符号整数,如果要对MW中的BIt进行写入,该如何操作,我有做过N次测试均无法写入,但是AI1中配置同样是无符号整数,却可以在PLC改变其中BIt的状态时将Bit的值读到数据库和画面中。

网友A(2011-01-08):
要看你在ifix数据库中定义的数据块类型,正常只要选两种,DI和AI。

网友B:
问题1你可以将Advanced里面的Enable Write 勾去掉在试验下;问题2的话我觉得和Device:[bit] 有关吧